关于震荡周期.时钟周期问题

楼主(2007-07-19):
我最近老是没有搞明白它们的关系:
我在有些书上看见:当用内部振荡电路时:时钟频率=振荡频率/2
              有的书又说: 机器周期=振荡周期(时钟周期)12分频
如果有一晶振频率为:12M,有的书说时钟频率为6M,有的书说机器周期为1us,那么震荡周期和时钟周期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望赐教

网友A:
不同芯片

这个关系也不同。

楼主:
都是51系列

难道同一类也有区别吗?那不是在算时延就比较麻烦.

网友B:
才入门吧...

网友C:
通俗点说

大白话,不严谨哈,只是有助理解
震荡周期就是物理上晶振或者RC电路产生的震荡。
而时钟呢,则是由震荡周期分频后得到的。
具体的时钟周期是多少与所使用的分频电路有关系。

楼主:
对,但也不算

我搞得很少,但以前都是按8031,8051芯片,我都是按晶振的周期来算机器周期和定时周期,即12分频,也就是说12M的晶振,其机器周期和定时周期都是1M,但我又看到(好象是)介绍89C51说,12M的晶振,其时钟周期为6M,那么其机器周期不就是0.5M吗?难道同一类也有区别.如知道的,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D:
有些51单片机既支持12时钟方式也支持6时钟方式

例如Philips的89C52X2BN.如果采用12M的晶振,一个机器周期为12个振荡周期,机器周期为1us,如果采用6时钟方式时,一个机器周期就为6个振荡周期,时间也就0.5us.不同的芯片关系是不一样的,具体的时钟周期要看看数据手册。

楼主:
谢谢

我明了,非常感谢,看来我不能见到是51系列只关心其存储大小,引脚位置就用,还得了解了解,想省事看来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