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的高低电平短接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7-07-19):
TTL的高低电平短接有什么影响???

会带来什么问题??

网友A:
没什么事儿

网友B:
就看你的电源或器件是否结实了

网友C:
这种接法

叫线与,输电第一章好像都提到了。标准TTL逻辑下灌电流大于拉电流所以逻辑出来是与结果,不过如果口多了逻辑就会错,还会烧IO口。标准TTL驱动能力不会口但是也不推荐使用这种方法;但是对于一些强驱动输出口如果这样做很快就会烧输出口,而且有可能会使电源短路。

网友B:
OC(OD)的或具有内部上拉的是可以使用“线与”

网友D:
最好不要把非OC的门这样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