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定义用结构体有什么好处?

楼主(2007-07-19):
(无正文)

网友A:
空间上连续

编译时便于用指针优化

阅读程序时也方便

可以问问洪七

楼主:
那用union呢?

网友B:
你用一下会有体会的

网友C:
单片机程序建议不要用union

网友D:
单片机程序建议不要用union?

谁建议的...

网友E:
LZ:“结构体”顾名思义

就是有利于帮助你以“结构化”的思路构建数据。

网友F:
6楼说的好奇怪!?

网友G:
6楼的话是有道理的

联合体和结构体一起使用的时候涉及大端小端的问题。

所以,如果不是很了解的话,尽量不要用。

当然了,如果已经很熟悉了,用了 也无妨。

网友F:
大端小端是个问题

但在MCU的C中,如果只是做BIT定义操作的话,不考虑它问题也不大

这和编译器有关系的了,所以尽量不要乱换编译器了……

网友H:
大端小端是什么概念啊?

    用union也有方便的地方,比如需将一个字节的内容的高8位和低8位分别取出时,用union就方便啦!

楼主:
请LS举个例子

网友F:
大端小端就是正着排还是反着来的问题

完全是编译器自己确定的,但一般的编译器都是正着排的……

网友I:
联合体

当多个基本数据类型或复合数据结构要占用同一片内存时,我们要使用联合体;

当多种类型,多个对象,多个事物只取其一时(“n选1”),我们也可以使用联合体来发挥其长处。

----个人感觉:
不过终极武器是“指针+强制类型转换”,用指针说明你考虑和理解了字节序(大小端)和字节对齐问题。

可读性对于新人会感觉稍微差一丁点。

网友J:
hotpover?

hotpover 楼主假冒hotpower!!

网友K:
LS

楼上刚知道啊。哈~~~~~

网友L:
最大的好处是便于管理~~~

由于工控实时记录的数据较多,而且要求在复位后也不能丢失数据.
在短时内是可以靠系统残余的电能支撑使RAM数据得以保持.

所以它和我们编写PC软件有很大的区别---全局变量较多.
如果使用单独的变量,那么分类很不明确.

再者就是变量名的管理,由于C语言和C++不同,C++的变量都封装在各自的类中,
名称相同的变量由于类名的不同也就自动区分出来了.

而C只能搞结构体了,这和无成员函数的C++结构或类是等同的.

这就是很多人包括俺喜欢结构的原因吧.

再就是联合了,它可以帮助你的工作,少费些脑浆~~~

例如:
    union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ystemFlag;
        struct
        {
            unsigned char MainExecFlag: 1;
            unsigned char EInt0ExecFlag: 1;
            unsigned char EInt1ExecFlag: 1;
            unsigned char Timer0ExecFlag: 1;
            unsigned char Timer1ExecFlag: 1;
            unsigned char Timer2ExecFlag: 1;
            unsigned char UartTxExecFlag: 1;
            unsigned char UartRxExecFlag: 1;
        };
    };

MainExecFlag=1;
等效为:
SystemFlag |= (1 << _MainExecFlag);//#define _MainExecFlag 0

UartRxExecFlag=0;
等效为:
SystemFlag &= ~(1 << _UartRxExecFlag);//#define _UartRxExecFlag 7

联合肯定方便些

网友M:
好!~~~第一次见菜农的文笔如此之工整!!

网友L:
再一个就是枚举的应用了

enum enum_SystemFlag
{
    MainExecFlag,
    EInt0ExecFlag, EInt1ExecFlag,
    Timer0ExecFlag, Timer1ExecFlag, Timer2ExecFlag,
    UsartTxExecFlag, UsartRxExecFlag
};
等同
#define MainExecFlag 0
#define EInt0ExecFlag 1
#define EInt1ExecFlag 2
#define Timer0ExecFlag 3
#define Timer1ExecFlag 4
#define Timer2ExecFlag 5
#define UsartTxExecFlag 6
#define UsartRxExecFlag 7

网友M:
增长见识了,谢谢菜农!!

网友N:
倒了就睡觉去吧。

网友L:
牛车还没来,让俺走夜路???俺怕黑遇到鬼~~~

网友O:
倒塌了.....睡觉去..........

网友P:
哈哈~~~小孩要休眠10小时才能长身体!!!

网友Q:
都在议结构体,我有个遗留问题,拿出来晒晒

  有一结构体定义,在Keil C下能编译通过,在BC4.0环境编译报错,大家看看如何改改才能合BC的要求。

Keil C环境如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汉字X方向宽度*/
#define HZ_SIZE_X                2
/*汉字Y方向宽度*/
#define HZ_SIZE_Y                16

#define HZ_NUM                    128

typedef struct _HzModel
{
    /* 汉字内码 */
    uint uiHZcode;

    /* 点阵字模 向下为x,向右为y*/
    uchar model[HZ_SIZE_X][HZ_SIZE_Y];

}HZ_MODEL;

code HZ_MODEL ZK_Data[]=
{
    {    0xD0BB,  //谢
        0x02,0x08,0x44,0x88,0x2F,0xC8,0x28,0x88,0x0F,0x88,0x08,0xFE,0xEF,0x88,0x28,0x88,
        0x28,0xC8,0x3F,0xA8,0x21,0xA8,0x2A,0x88,0x34,0x88,0x28,0x88,0x12,0xA8,0x01,0x10},

    {    0xCAB9,  //使
        0x10,0x40,0x10,0x44,0x1F,0xFE,0x20,0x40,0x27,0xFC,0x64,0x44,0xA4,0x44,0x24,0x44,
        0x27,0xFC,0x24,0x44,0x22,0x40,0x21,0x80,0x20,0xC0,0x21,0x30,0x26,0x0E,0x28,0x04},
......
}

BC环境如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汉字X方向宽度*/
#define HZ_SIZE_X                2
/*汉字Y方向宽度*/
#define HZ_SIZE_Y                16

#define HZ_NUM                    128

typedef struct _HzModel
{
    /* 汉字内码 */
    uint uiHZcode;

    /* 点阵字模 向下为x,向右为y*/
    uchar model[HZ_SIZE_X][HZ_SIZE_Y];

}HZ_MODEL;

const HZ_MODEL ZK_Data[]=
{
    {    0xD0BB,  //谢
        0x02,0x08,0x44,0x88,0x2F,0xC8,0x28,0x88,0x0F,0x88,0x08,0xFE,0xEF,0x88,0x28,0x88,
        0x28,0xC8,0x3F,0xA8,0x21,0xA8,0x2A,0x88,0x34,0x88,0x28,0x88,0x12,0xA8,0x01,0x10},

    {    0xCAB9,  //使
        0x10,0x40,0x10,0x44,0x1F,0xFE,0x20,0x40,0x27,0xFC,0x64,0x44,0xA4,0x44,0x24,0x44,
        0x27,0xFC,0x24,0x44,0x22,0x40,0x21,0x80,0x20,0xC0,0x21,0x30,0x26,0x0E,0x28,0x04},

    {    0xD3C3,  //用
        0x00,0x08,0x3F,0xFC,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21,0x08,
        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41,0x08,0x41,0x28,0x80,0x10},

......
};

网友R:
古版把你的编译报错信息抄出来,估计问题不大

估计你的编译器不支持数组分量数目不定的初始化,即这个语句中必须规定分量数目:
  const HZ_MODEL ZK_Data[这里不能为空]=

网友Q:
贴上出错信息

 全是一种错误:initialization is only partially bracketed,用平常人介绍的方法明确数组上标如const HZ_MODEL ZK_Data[44]=...... 也无效,还是报同样故障
详见下图

网友L:
这个如何???

估计问题在uchar model[HZ_SIZE_X][HZ_SIZE_Y];

uchar model[2][16];

感觉以下可用.

const HZ_MODEL ZK_Data[]=
{
    {    0xD0BB,  //谢
        {
          {0x02,0x08,0x44,0x88,0x2F,0xC8,0x28,0x88,0x0F,0x88,0x08,0xFE,0xEF,0x88,0x28,0x88},
          {0x28,0xC8,0x3F,0xA8,0x21,0xA8,0x2A,0x88,0x34,0x88,0x28,0x88,0x12,0xA8,0x01,0x10}
        }
    },

    {    0xCAB9,  //使
        {
          {0x10,0x40,0x10,0x44,0x1F,0xFE,0x20,0x40,0x27,0xFC,0x64,0x44,0xA4,0x44,0x24,0x44},
          {0x27,0xFC,0x24,0x44,0x22,0x40,0x21,0x80,0x20,0xC0,0x21,0x30,0x26,0x0E,0x28,0x04}
        }
    },

    {    0xD3C3,  //用
        {
          {0x00,0x08,0x3F,0xFC,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21,0x08},
          {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41,0x08,0x41,0x28,0x80,0x10}
        }
    },

......
};

网友Q:
搞清楚毛病在哪了,先谢谢楼上几位

  经过测试,发现在BC4环境下,这个结构体数组不能大,在1K以下还正常,多加一个汉字的点阵(34Byte)编译马上报前面贴图上的错误了,后回退到BC3.1环境编译调试一切正常,可能与环境设置有关。但前面这种结构体用法是正确的。

网友L:
正确但不正规~~~

网友(2014-06-17):
用结构体程序看得好晕,一个变量绕来绕去!

网友S(2014-12-23):
引用 网友F:

版主,您好,我在此问题的基础上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一个结构体在多个函数中出现,为什么要在函数声明和调用要用&这样的符号呢?下面我用一段DS1302的代码,希望能给我指点下为什么要这样写和声明,期待您和各位前辈回答,谢谢!:/**************************定义一个关于时间的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_SYSTEMTIME_    //声明结构体
{
        uint8_t Sec;       //秒
        uint8_t Min;       //分
        uint8_t Hour;      //时
        uint8_t Date;      //日期
        uint8_t Month;     //月份
        uint8_t Week;      //星期
        uint8_t Year;      //年
        uint8_t DateStr[10];
    uint8_t TimeStr[9];
}SYSTEMTIME;
extern uchar dec_hour,dec_min,dec_sec;
extern uchar dec_year,dec_month,dec_data,dec_week;
void DS1302_GetTime(SYSTEMTIME *Time);//读取时间
void TimeToStr(SYSTEMTIME *Time);//把时间转化成字符串
void DateToStr(SYSTEMTIME *Time);//把日期转化成字符串
void TimeToDec(SYSTEMTIME *pTime);//把时间转化成十进制数

网友D(2016-08-17):
我感觉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直接用=操作,其次修改方便,可读性,可维护性强

网友T:
引用 网友S:
版主,您好,我在此问题的基础上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一个结构体在多个函数中出现,为什么要在函数声明和调 ...

&这个是个取地址符号,这些调用的函数是想修改函数参数的值,必须通过对地址操作才能修改,你如果直接把变量作为参数传递进去是修改不了这个变量的值的。

网友S(2017-04-24):
引用 网友T:
&这个是个取地址符号,这些调用的函数是想修改函数参数的值,必须通过对地址操作才能修改,你如果直接把变 ...

现在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