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基本单片机问题

楼主(2007-07-19):
51单片机中,PUSH ,POP一般用于 中断时保存 程序状态的。
那么:
1、中断来时,一定要
   PUSH
   POP
   这样直接写行吗?如果行,表示保存什么东西呢?
2、常常看到这样写的
   PUSH PSW
   PUSH ACC
   ...
   POP PSW
   POW ACC
   难道中断来时只需要保存这两个寄存器值就可以了么?其它的都不要保存么?这两个寄存器能包含所有需要保存的内容么?

望赐教,先对热心回复各位表示谢意了。

网友A:
一般来说只要保存中断程序中可能改变的寄存器的值

网友B:
保存主程序和相关程序的常用寄存器的内容

网友C:
中断

1、中断来时,一定要
   PUSH
   POP
这个你不用写,只要你的堆栈够大。
有中断时自动把程序指针压入。中断完自动压出指针,要不然没有push,pop的单片机就无中断可言。
我是这么理解的。也许理解的不对!

网友B:
指针是自动压入的,可专用寄存器的内容不是自动压入的

所以一般就压入A和PSW

网友D:
正解

   2、3楼才是正解。

网友E:
在中断可能被改变的寄存器都要保存....

网友F:
只要保护你要保护的数据就可以了

push是堆栈指令
pop是出栈指令

网友G:
看需要

push 和pop是把数据暂存起来。打个比方,你有一个杯子贴着标签A,原来呢里面装着红酒,现在你要用这个杯子喝二锅头,那就先把红酒倒到一个叫“栈”的容器里(此动作PUSH也),当喝完二锅头时再把“栈”里面的红酒倒到杯子A里面(也就是POP--出栈了)。

网友H:
保护现场阿~

最大可能的恢复中断前的样子.

网友I:
应该好好看下书喽

网友B:
保护现场PUSH是基本的,另外的就是使用专业的RS0、R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