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牛刀杀**的感觉

楼主(2007-07-20):
不要外加时钟芯片,只用标准51和12MHz的晶体,有没有人做成过电子钟?
不能有误差的,即不能有算法上带来的误差, 时钟振荡频率不准所引起的误差不计.
有朋友实现过吗?

网友A:
当然能了,用定时器的自动重装模式能实现

但是不能和好的专门电子钟比,还是会存在误差

网友B:
不是精度的问题,而是停电后的重新置数太麻烦

你这个“不能有误差”,就什么也做不了了。原子钟都有误差的,只是误差大小的区分。

楼主:
自动重装也会引入误差吧!

前提是不能有除晶振以外,所引入的任何误差.
自动重装也会引入误差吧!

楼主:
,"不能有误差"是指不能有由于算法问题所引入的误差

上面已经说明了,"不能有误差"是指不能有由于算法问题所引入的误差.
至于晶体振荡频率不准所引入的误差不计.假如晶体振荡是准确的,而还有误差产生,就说明算法有问题.
目的是想讨论51适不适合做电子钟.

网友C:
可以做啊!

网友D:
精度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做到1天<1秒...

关键是功耗太大,不适合电池供电...

网友E:
为什么不用rtc芯片,

网友F:
软件误差

只能用带硬件重装功能的定时器,51里面不大好用,推荐使用其他公司的,比如AVR,它的TC全是自动重装的,而且功耗小,你可以用32k晶振做主时钟,放电池做备电。掉电后,进入休眠状态,只响应计时操作而不进行显示等耗电操作。

网友D:
谁说只能用带硬件重装功能的定时器...

这要看你怎么去写软件了...
只是用带硬件重装功能的定时器更简单...

网友G:
为啥不用RTC?PT的也就1、2块钱,比51还便宜。

网友H:
誤差大

玩過,誤差大,玩下可以,沒實際意義,帶顆時鍾IC就好啦

网友C:
完全可以做到软件没有误差:)

网友I:
.

从软件角度来说,即使使用T0定时器,也可以做到完全无误差,其实很简单。

也可以做成每天对硬件的误差(如晶振电容等引起的误差)进行调整。

从硬件角度来说,51 的待机电流实在太大了。

网友J:
不要选10的倍数频率的晶振,选如11.0592MHz等频率的

网友K:
!

楼上是假李逵!

楼主:
有一篇鬼佬的**,供大家参考!

有一篇相关论文:
http://www.8052.com/tutrtc.phtml
研究一下

网友L:
无软件误差可以做到,但系统无累积误差却不可能

除非用更高精度的外部时钟源校正,但也局限于校正源的精度

网友M:
要看对误差的定义

对于单片机来说,不管定时器如何精确,在算法上依然有偏差,不管是用于任何形式的输出,总要有程序来实现,这样就会有语句的执行时间,当然您可以将这些语句的执行时间计算在内以减少偏差量,但是误差是客观存在的,确有不定因数在其中。由于程序的修改,也会导致程序执行时间的变化,如果要求精度很高则需要使用时钟芯片。

网友D:
回20楼...

那用RTC你去读也会要时间...
再次强调只是功耗问题,精度不成任何问题...

网友C:
赞成楼上ayb_ice的看法

网友M:
回21楼

您说的有道理,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搂主没有说到是手持还是什么也没有提到功耗与供电的方式问题,所以我觉着功耗倒是问题不大。我想如果用RTC的话你的读取时间可以做到是定值,不会应为你程序代码某处发生了修改就涉及到读取时间上的差异。RTC的时基一般挺准的。和单片机一样但是它没有单片机那么多变化。

网友D:
单片机你用中断处理,肯定比去读要响应快...

就算读取时间是恒定的,什么时候去读是否能做到恒定呢...

网友:
有些时候还是单片机本身的时间准点吧

LZ的要求完全能达到,这论坛里很多关于时钟的讨论了

楼主:
能不能说说没有软件误差的思路?

ayb_ice/gyt,
能不能说说你们的"没有软件误差的思路"啊?
我要用51系列做一个Audio System的控制软件. Audio System一般都要有一个电子钟,在standby时显示时间,同时又要实现定时开关机的.所以供电不是个问题,晶体引入的误差也好办,只要控制好晶体的精度,所引入的误差也就在接受范围了.
但是软件就不能引入误差了,软件引入的误差是无法让人接受的!

网友D:
这个很简单的...

把重装载时的指令算进去或者用个合适的重装值,比如:0X2000,显然TL0就不用管它了,还有其它方法...

网友B:
不懂为什么LZ一直在强调“没有软件误差的思路”?

不管使用什么方式,MCU的指令是按照系统时间分配的,但你的计时系统(采用TIMER0或其他的计数器或RTC)是采用“硬件”自动完成的,软件与这些硬件运行是“同步”完成的,它与“软件误差”是不搭界的。不知道LZ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N:
你想实现的这功能,淘宝网上一大堆做成的

  都用缩体51单片机AT89C2051做的,楼主不妨买个回去,看看精度如何,肯定能悟出如何提高精度的道理的。

楼主:
你不懂得什么叫"软件误差"就看看那篇**就明白了.

上面贴的那篇鬼佬写的文章就有误差,那个误差就是软件引起的,所以叫"软件误差",用那种方法,哪怕给你理想精度的晶体和理想的硬件条件,做出来的时钟也是不准的.

网友C:
27楼正确

ayb_ice说的完全对,我就不重复了

网友O:
51的误差

   51的指令周期不定,一条没执行完之前不响应中断,所以中断会有时间差。解决的办法很简单,PCON=0x01,从休眠中中断,绝对时间可靠

网友P:
楼主要求的没有软件误差是不可能的,如果用自动重载功能,

中断读取,只是在本次读取中,不会累计到下一次.你的要求看没要那么精确,一次的误差,人根本觉察不到.

网友L:
唉,再说一遍:

软件无累计误差完全可以做到,但系统无累积误差却不可能

网友Q:
楼主看来还不知道单片机是怎么回事

总是强调算法。
须知算法是人写出来的,你想让它没有误差就可以没有误差,如果有,那是你没想到。

楼主:
已经找到方向了!

已经找到方向了,正在验证中!
27楼说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1, 定时器中断重装定时器时,你根本不知道从定时器溢出到中断响应已经过了多少指令周期,所以那个所谓的补偿值是很难准确去算出来的!

2, 避开TL0的重装值一点意义都没有! 12MHz晶体,不用TL0的重装值,每次定时中断永远都是256US的整数倍,不可能得到整毫秒或秒的.这样的重装跟不要重装是区别不大!

网友R:


网友E:
re:

34楼: 唉,再说一遍:

软件无累计误差完全可以做到,但系统无累积误差却不可能

网友C:
晕啊

27楼的方法绝对行得通的

网友F:
51好久没有玩了

定时器好像有重装的,用重装模式,忘了是不是要通过软件才能设置重装,如果是的话就有软件延迟,软件误差无法避免;如果纯硬件重装的话,软件上不会有误差的,算法误差也不会有,误差只是晶振误差了。不过51的重装不好用,如果用avr,定时器全是自动重装的,溢出后自动清0,绝对不会有误差!

网友S:
回gyt:27楼在置初值的时候发生外部中断怎么办?

网友C:
很简单

进行补偿就可以了

网友:
出个变态的题目

12MHZ晶振,51单片机,用一个脚(任一脚都可以)输出500HZ的方波脉冲,软件无误差。如果你做好了那LZ的问题就很轻松的解决了

网友B:
这个钟还没有开始计时呀

网友T:
自动重装无累计误差!

  每次中断响应差几个周期又有什么关系呢?定时器跑到了不管你响应没响应都会重装初值继续跑,你只要在这个周期里的任何时间响应了,把累加值加上,不要漏了就可以了。如果你怕响应不过来,你完全可以设成跑满63356中断一次的模式。
  要理解累计误差的概念。几个周期的响应时间虽然是不定的,但是它不会影响到定时器的下一次中断的准确到来。定时器是硬件自动跑的,与你响应不响应无关!你只要不漏记一次中断,你的误差就永远不会超过一次定时器周期!
  同理,不管定时器的周期是多少,你只要准确的记下了中断的次数,并且已知周期的准确时间,你就可以算出当前的准确累计时间 ,误差永远是在一个定时器周期之内!

  用51做时钟,时钟精度其实完全在晶振上。不要在中断的响应时间上白费力气,和中断响应完全没有关系。要保证精度,就用准确点的晶振,一般低频的比高频的准一些。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外部温度,这一点几乎是无法克服的。

网友D:
建议大家去分析RTX51 TINY的系统定时器中断...

另外配合RTX51 TINY的os_wait2(K_IVL, ticks),如果你搞明白了什么叫K_IVL就差不多了...
51的232通信为什么喜欢用11.0592MHZ的晶振....
就拿标准的51 12M晶振做RTC,这东东只用一个中断T0中断绝对可以搞定,51的中断响应时间在3~9个周期,如果10MS中断一次T0的初值是65536-10000 = 0xD8F0
在中断中可以这样送初值ORL TL0,#0F0; MOV TH0,#0D8H,这样只要中断响应小于16个周期不会产生任何误差...
方法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网友E:
为什么不考虑晶振误差?

网友U:
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没有试验过.

已经找到方向了,正在验证中!
27楼说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1, 定时器中断重装定时器时,你根本不知道从定时器溢出到中断响应已经过了多少指令周期,所以那个所谓的补偿值是很难准确去算出来的!
(

T0定时,T1计数.启动T0定时器后立即开启T1计数.
T0进入中断后关T0和关T1.用T1减T0的定时重装值.不就可以计算出定时器溢出到中断响应已经过了多少指令周期了吗?下面怎么补偿就不用我说了吧/

)
2, 避开TL0的重装值一点意义都没有! 12MHz晶体,不用TL0的重装值,每次定时中断永远都是256US的整数倍,不可能得到整毫秒或秒的.这样的重装跟不要重装是区别不大!

网友D:
看来有些人是教不会了...

网友V:
请7楼赐教:如何实现1天<1秒?

引用 网友D: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7楼: 精度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做到1天<1秒...

关键是功耗太大,不适合电池供电...

网友D: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V:
请7楼赐教:如何实现1天<1秒?疑惑中.....

    如果市面上常见的20ppm的晶振,其误差是1.728秒/天.即使用10ppm的晶振,其误差也已经是0.864秒/天。10ppm以下的晶振恐怕很难找到。而温度的变化使晶振偏差10几个ppm完全可能,这样即使不考虑什么其它的误差,也很难做到1秒/天的水平。

网友C:
无话可说:)

网友D:
实际误差一般小于理论误差...

网友W:
可以做时钟,已有成品了,我就在用,误差还能接受.

网友X:
误差是难免的,我用的12M的每小时都误差2--3分钟

网友C:
楼上的误差太大了

程序可能有错误

网友B:
误差肯定会存在的,关键就是如何修正和你具体的精度要求

以及软件补偿的要求。如你需要整点补偿,那么你就在整点上补偿一下;如果你要求是秒时刻,那么你就在秒上补偿;如果你还要在毫秒、微秒,那么就再精确一点,如果需要在n秒上的精确,那就得换片子了。

前面有位朋友说输出500K的方波,如果要精确一点的,就用PWM的输出。

网友Y:
震荡晶体本有离散误差

震荡晶体又有温度系数,但离散误差是主要问题。建立一个定时器
重置表,可以将误差调至最小。廿年前就试过,误差可以调到每天误差
几秒钟。

网友C:
楼上的误差可以接受

和57楼就不可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