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个#define A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7-20):
以下是某个头文件 XX.h 的内容,请问那个#define AA是什么意思,干嘛的?

#ifndef AA

#define AA

class  code{
              ...........

              ...........

              ...........

            };

#endif

网友A:
定义宏,用AA代替下面的类

楼主:
3q,那么#ifndef AA的作用呢?

网友B:
加入编译?!

网友C:
是这样的吧!

如果未定义AA,那么
class  code
{
  ...........
{
才会有效.

楼主:
是防止头文件被重复使用吗?

网友D:
不是防止重复使用,而是防止在重复引用时,出现错误。

网友E:
经常会这样用

调试时,经常会要加入一段或者减去一段程序,这样用法就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