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读写SD卡的地址问题

楼主(2007-07-20):
在SD 卡的规格书里,CMD17只有一个BLOCK的地址,SECTOR怎么寻址呢?也是在argument里面定义的吗?
请高手指点!

楼主:
没人回啊,要沉下去了!

网友A:
看看这个,SD卡读块分两步走

uchar SD_ReadBlock(ulong ulBlockAddress,uchar *ucDataBuff)
{
    uchar ucReturnValue;

    ucReturnValue = SD_ReadSingleBlock(ulBlockAddress); //执行CMD17号命令
    if(ucReturnValue == SD_NO_ERR)
    {
        ucReturnValue = SD_ReadBlockData(SD_BLOCKSIZE,ucDataBuff);        //真正读取数据
    }

    return ucReturnValue;
}

楼主:
自已回

昨晚搞了好久,终于弄明白了.
CMD17的Address是32位的,最后9位是Block地址,前面的是Sector地址.如果Block=512 Byte的话,Block的值只能是0,Block!=0,Response会报错.

楼主:
顺便提一下,sector是物理地址.

初写SD卡的驱动,走了很多弯路.
现在可以读到sector的内容了.

网友A:
不错,自已都解决了问题

  我做SD卡驱动没走弯路,只在软件仿SPI总线上出了一点小Bug,很快就正常了。不知楼主硬件是如何架构的,我是用LE58单片机的IO口直接接口SD卡的,3.3V单片机用起来总是觉得不太方便。楼主能否把硬件做一说明,便于大家设计时进行相应的参考。

楼主:
我是用AT89C51SND1C来做的,

带MMC Controller,SD 1Bit 模式.
我是初学者,主要是想用这个来做一个MP3玩玩!
原理图上NAND FLASH RD/WD应接MCU RD/WD,没有更新过来.
欢迎砸砖!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21122045404.pdf

网友A:
有上进心,值得表扬

  做MP3还有文件管理一块要费此功夫,有问题再来问好了。一般都用SND1+CS4330来做,你这方案有些复杂。

楼主:
我只有WM8746, 5.1声道的,

还想做个DOLBY解码的功放,共用这颗AUDIO DAC.就是ST的STA310很难买,上次好不容易找了个有货的,不零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