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采工频的?

楼主(2007-07-21):
现在用220V的交流电,有几十个灯,要求七彩同步.
我只知道需要采工频,不然时间长了就不同步了.硬件电路都已经做好了.
我想问下这个工频到底怎么个采**如何加到程序里面实现同步的,会把采工频做到外部中断里吗?万分感谢.只要说说怎么做就行了,代码我自己写,谢谢

网友A:
半波整流,在整形,就得到50的工频

楼主:
大哥,你看清了吗?

大哥,你看清了我的问题吗?我是问在程序里怎么采工频,我没问硬件问题呀.

网友A:
用中断呀

网友B:
没有硬件,怎么采得进来?

:)

网友C:
我是问在程序里怎么采工频

中断(最好),或1ms,2ms....指定查询一个IO口(p1.0....;p2.0),对照比较是否变化,即可知工频过0否。

网友A:
怎么越看越糊涂

网友D:
这样延时能行吗?

假设P1.0用来采工频
Delay:
  mov  ac_counter,#0
delay1:
  jb   P1.0,$
  inc  ac_counter
  mov  a,ac_counter
  cjne a,#20,delay1  ; 工频是0.02S,采50次为1S
  ret

让它在一种状态下停Delay,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呢?用示波器看过波形是对的,难道一定要在中断里做?

网友D:
图纸太大,传不上来

图纸太大,传不上来

网友E:
唉,LZ太菜

conwh 没说错啊

网友D:
我把图传上来,请好心人帮忙写一个

我把图传上来,请好心人帮忙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