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失败、太失败了。现在有的还**使用8255

楼主(2007-07-21):
1. 实验任务
利用单片机AT89S51与ADC0809设计一个数字电压表,能够测量0-5V之间的直流电压值,四位数码显示

网友A:
你这是在做实验吧

  AD的CLK最好来自P1.0用定时器2的分频脉冲输出功能比你介绍的好。
程序自已调试调试就明白了。

网友B:
典型学生作业的说

楼主:
我智力不高,实在看不懂我打了问好的那几出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帮帮这学生吧!就当为祖国培育下一代了!

网友C:
别着急。慢慢调。

先检查几遍硬件连线。确保每条线,每个点都正确可靠。
软件调试分解成AD采集和数码显示两部分。
数码显示部分:
          dispbuf[6]=0;
          dispbuf[7]=0;
           /////////////////////////////////
           temp=1234;//在这个地方对temp强行赋值
           /////////////////////////////////
          while(temp/10)
            {
调试你的系统直到能正确显示出你赋值的数据。
AD采集部分:
也比较简单。好好看看芯片的技术资料,结合程序看吧。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人的,可我的情况有点特殊,哪位能详细点告诉我

temp为什么乘235,然后又除128?费解的!我手头没有芯片,老师要我们看懂程序,可我第一次接触单片机编程,只是简单看过几本初级编程书,怎么理解啊!谁来拯救我!

楼主:
理解万岁!

网友B:
你得看ADC0809的数据手册,而不是程序。

网友D:
0809?

你们老师一定是位老古董:)

网友E:
估计又是哪个倒塌的老师坑害青少年~~~

网友F:


网友G:
嘿嘿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cod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8个数码管的“管选”码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0~9以及空格的显示字模
unsigned char dispbuf[8]={10,10,10,10,0,0,0,0};                                            //8个字节的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unsigned char getdata;                                                                    //存放AD转换结果的变量
unsigned int temp;                                                                      //存放具体物理量值的变量
unsigned char i;

sbit ST=P3^0;                                                         //启动下一次AD转换的控制信号,8051-->AD芯片
sbit OE=P3^1;                                                            //AD芯片输出使能控制信号, 8051-->AD芯片
sbit EOC=P3^2;                                                     //表示当前AD转换完成的状态信号,AD芯片--->8051
sbit CLK=P3^3;                                                                  //AD芯片的时钟信号,8051-->AD芯片

void main(void)

  ST=0;
  OE=0;
  ET0=1;
  ET1=1;
  EA=1;
  TMOD=0x12;                     //定时器0工作在16位方式,定时器1工作在8位自动重装载方式
  TH0=216;             //定时器0的定时常数=256-216=40, 如果使用12MHz晶体,就是40us定时
  TL0=216;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256;   //类似,如果使用12MHz晶体,定时器1的定时值就是4000us(或者说4ms)
  TR1=1;
  TR0=1;
  ST=1;
  ST=0;
  while(1)                                                        //main()函数的主循环
    {
      if(EOC==1)                                                  //如果当前AD转换结束
        {
          OE=1;
          getdata=P0;
          OE=0;
          temp=getdata*235; //????*235是什么意思?
          temp=temp/128;    //????这又是什么意思?
//上面两行的意思应该是乘以一个系数:235/128以便归一化到某个具体的物理量上,比如测量温度,
//AD转换的电压值和温度值之间有一个转换系数,通过这样的处理,显示的就是真实的温度值了
          i=5;
//******************************以下8行给显示缓冲区赋初始值****************************
          dispbuf[0]=10;
          dispbuf[1]=10;
          dispbuf[2]=10;
          dispbuf[3]=10;
          dispbuf[4]=10;
          dispbuf[5]=0;
          dispbuf[6]=0;
          dispbuf[7]=0;
//******************************以上8行给显示缓冲区赋初始值****************************
//*****以下从高位到低位取出各位的值到显示缓冲区(temp是字节量,也就是从百位到个位取)*****
          while(temp/10)                                                 //注意i从5开始
            {
              dispbuf=temp%10;
              temp=temp/10;
              i++;
            }
          dispbuf=temp;
//*****以上从高位到低位取出各位的值到显示缓冲区(temp是字节量,也就是从百位到个位取)*****
          ST=1;
          ST=0;                                              //重新启动下一个AD转换过程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这个中断每隔40us发生一次,每两次在P3.3上生成一个方波

  CLK=~CLK;//在P3.3引脚上产生方波,结合前面说到的40us定时,频率f=[1000000/(40+40)=25KHz

//下面这个中断每隔4ms发生一次,每次通过P1把一个显示字模送出去,至于送出去的这个字模显示到哪
//个数码管上,这又是通过P2来选中一个数码管把这个字模显示出来的(第dispcount个被选中)
//dispcount是循环变化的(从0变化到7),所以每隔4ms从0号数码管到7号数码管循环显示对应的数码.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256;
//  P1=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这里你把放括号打错了!!!
  P1=dispcode[ dispbuf][dispcount] ];    //应该是这样的(加空格是为了你看得更清楚)
  P2=dispbitcode[dispcount];                                   //P1和P2的说明在最后
  if(dispcount==7) //估计最后一个数码管的小数点显示了并且P1的最高位控制小数点的亮灭
    {
      P1=P1 | 0x80;
    }
  dispcount++;
  if(dispcount==8)                      //dispcount在0~7之间递增循环变化,对应0~7号数码管
    {
      dispcount=0;
    }

//进一步说明:假定dispbuf[0]~dispbuf[7]里内容是{10,  10,  10,  10,  10,  3,   1,   4   }
//                           对应的dispcount = 0    1    2    3    4    5    6    7
//                                  对应的P1 = 0x00,0x00,0x00,0x00,0x00,0x4f,0x06,0x66
//P1的某一位为1,数码管对应的笔画就点亮了       全灭 全灭 全灭 全灭 全灭 数码管上显示3,1,4
//的时候各有几个笔画点亮?0x4f,0x06,0x66里各有几个位为1?

//还是假定dispbuf[0]~dispbuf[7]里内容是{10,      10,      10,      10,      10,      3,       1,       4       }
//                    对应的dispcount = 0        1        2        3        4        5        6        7
//                           对应的P2 =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                                      11111110,11111101,11111011,11110111,11101111,11011111,10111111,01111111
//注意上一行中每个字节只有一位为0,对应位置上的数码关2被选中
//注释说明够详细了吧?再不明白我就只好跳楼了!不过你得先给我买一楼,五层的就够了

网友G:
嘿嘿

TNND,还是打错了
P1=dispcode[ dispbuf][dispcount] ];    //应该是这样的(加空格是为了你看得更清楚)
... ...
... ...
//注意上一行中每个字节只有一位为0,对应位置上的数码管被选中

网友G:
嘿嘿

怎么回事?
      P1=dispcode[ dispbuf][dispcount] ];
                          ^
这个方括号是BBS自动加上去的?

楼主:
详细之非常!

谢谢啊!我们家住五楼的,要是愿意来我们家跳!11点左右来也许还能赶上一顿午饭!       对了,我改名了,叫纤夫,下次看见一定要来帮忙!有大家与我并肩作战,老师哪还有嚣张的资本!.......这里没有哪个是作老师的吧?...我是单指我那老师!其实心里我是很尊敬老师的!真的

楼主:
全懂了,就是下面中断中的那个3和那个0是什么意思?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256;
  P1=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code[dispcount];
  if(dispcount==7)
    {
      P1=P1 | 0x80;
    }
  dispcount++;
  if(dispcount==8)
    {
      dispcount=0;
    }

网友G:
嘿嘿

interrupt 3        using 0
          |              |
    8051第3号中断,使用第0组工作寄存器(R0~R7,有四组)
普通的8051有5个中断,排列顺序为:外部中断0(0号中断),定时器/计数器0(1号中断),外部中断1(2号中断),定时器/计数器1(3号中断),串口中断(4号中断)

楼主:
太阳之母...我不让你死!

今天你帮了我大忙了!程序我看懂了!你没必要跳楼了!让你死还真是要花点本钱的!我不但看懂了,而且还发现了这程序好像有几处错误!想向你求证一下!这是电压检测电路,利用AD转换,我觉得两个中断好想少了点什么!而且定时器1是工作在8位自装载情况下的,为什么有16位!而且既然是自装载,为什么它又在中断中给它设值,它自己不是能自己装载的吗?而且好像定时器0只会计数一次,因为它计数满后就没人给它值,让它重来一次了?是真的有错?还是......你会去我家吃午饭!!!!!

网友G:
嘿嘿

感谢21楼更正!

网友G:
嘿嘿

回LZ20楼提问:参见21楼

楼主:
刚上线!给点时间让我反应一下!

网友H:
试运行了,有问题!!!举了几行作例子!

ZOU.C(51):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F skipped
ZOU.C(19):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ZOU.C(19):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ZOU.C(19):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ZOU.C(19):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ZOU.C(19):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ZOU.C(19):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ZOU.C(19):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3 skipped
ZOU.C(19):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F skipped
ZOU.C(19):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3 skipped
ZOU.C(19):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F skipped
ZOU.C(19):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D5 skipped

网友H:
程序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这些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I:
回13楼

我也是刚接触单片机,而且我们的机台上也是用到8255这个玩意,请问一下是不是说用8255的这些单片机已经算老爷车了!还有我上次看现在的复位电路都是看门狗电路,我的复位电路是电容的电阻串联的电路,请问我的这个电路是不是也已经算比较老了?

网友G:
嘿嘿

估计你打了汉字全角标点符号吧?
不要把;打成;不要把,打成,等等等等

网友F:
倒塌了,27L怎么又把问题踢给我了?

8255可是老爷片了,你用单片机就是要电路简化,如果你又搞一大堆电路,那单片机的意义就减小了。就这个意思。RC复位电路就是便宜,如果你用专用电路则更好

楼主:
恩!别急!我很有耐心的!

网友D:
29楼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