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一块偏宜的单片机

楼主(2007-07-21):
SO8封装,5只IO就行.有内部RC振荡,无须外部晶振,电源电压2.2到5.5能正常工作。内部有时间继电器就行,其它功能可不要,当然要能支持ISP下载程序。 如果价格能在二块钱以下就好了。
谢谢各位大侠!
希望知道的大侠能说出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A:
据说台系的有

网友B:
"内部有时间继电器就行"

可能全世界都没有。。。

网友C:
2块钱的不好找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如果

小弟也知道台系的有,如合泰、义隆、中颖、华邦等,但是不知道具体型号,
查找也找不到具体的。
希望知道的大侠能说出具体型号就好了。

4楼大侠见笑了,小弟意思是说 内部有定时功能的,表达不明,见笑了。

网友D:
你说ISP是要Flash的吧, 可能找不到.OTP的几毛钱都有

但是好像不支持ISP

楼主:
ISP就是下载程序的方法呀

又可能是小弟表达不明所至
是芯片总要下载程序嘛,就是常用的5线联接,(resetvccgndsckmisomosi)
小弟只用过AVR的,其它芯片都没用过。

网友E:
好难

支持isp的,一般都没这么便宜

网友F:
AVR和PIC还有FREESCALE

AVR和PIC还有FREESCALE都有8脚的,不过价格不是很便宜,5、6块的样子,AVR的支持ISP,ATtiny13

网友G:
看你的量了

通常情况下,2元以下带定时器的低端MCU大把,但都不支持ISP,这是由FLASH成本决定的,至于支持ISP的8PIN MCU要做到这个价格只有在量极大的情况下,但能有这样订货量的企业很少,而且有这个量根本不必寻价,而是价格的决定者了,显然……还是放弃ISP念头吧。

楼主:
原来如此呀

楼主:
原来如此呀

ISP的成本就是很高!看样子要丢弃ISP了,就如chunyang大侠所说2元以下带定时器的低端MCU大把,但都不支持ISP,
小弟没用过没有ISP 功能的芯片,能说说这些低端MCU的程序下载方法吗?

网友H:
不下了,都用ROM存代码

  Flash的程序存储器制造成本高,还没明白,要低价的,能OTP就不错了,还下程序。

网友E:
OTP是唯一的出路

当然掩模的更便宜啦。还不用写程序这么麻烦。

网友G:
廉价的MCU都是OTP的,其程序存储器不是Flash结构

有专用的烧写器可用,有些通用的编程器也支持部分低端型号,掩膜ROM是大批量下最廉价的方案,但只适于成熟的批量产品。

网友I:
这点很难满足

这点很难满足:当然要能支持ISP下载程序

网友J:
re

楼上说那个IC垃圾的你自己做做看

网友K:
HOLTEK

  HT46R0X系列为10-Pin MSOP封装,大小为3mm x 3mm, 比8-Pin SOP/DIP封装还小.分别具有1Kx14、2Kx14与4Kx15 OTP程序内存, Data RAM分别是64 bytes、96 bytes与160 bytes,其中,HT48R01提供一个8-bit Timer, HT48R02与HT48R03则提供两个8-bit Timer。 除此之外,整系列皆提供 8个I/O、一个RTC Timer、一个外部中断触发、Buzzer硬件输出及三段式低压重置(LVR)等功能,提供四种振荡模式来产生系统频率,分别为外接RC或外接Crystal的振荡电路,内建低功耗的32768Hz RTC振荡电路加上内建RC振荡电路,以及内建RC振荡电路。HT48R01、HT48R02与HT48R03内建RC振荡电路可选择4MHz、8MHz与12MHz,若选择内建RC振荡电路,将节省I/O Pin,使I/O在应用搭配上更有弹性。
  在价格上,HOLTEK比PIC更具优势,在抗杂讯方面,HOLTEK也是得到市场的普遍认可.

网友E:
holtek我用过

稍微便宜一些,也不是最便宜的

网友L:
PIC10F200-6

用過MICROCHIP的芯片PIC10F200/206,206價錢約3塊.200會便宜幾毛,你要求的都有啦.6個腳.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