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响应频率达到300M 的D触发器?

楼主(2007-07-21):
常用的D触发器74LS74,但找了好几个厂家的datasheet,fMAX都只有几十兆或者几兆,请用过更高频率芯片推荐一下(用于100M~400MHZ的分频),如果有其他芯片也可以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可能少啊...

网友B:
TTL和CMOS肯定是不行的,有RF的分频器.

上英飞凌的网上找下.

网友C:
可否用高频三极管做

可否考虑用高频三极管做D触发器呢或分频器。

网友D:
这么高的外频

  用CPLD可能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