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 C51高手。。。。

楼主(2007-07-22):
C51, keil, se, TI, IO
如何防止编译器优化case 0:语句,因为这里没有做任何事情,所有被编译器优化掉了,但是我就是想让i==0时立刻退出,因为在大部情况下是i=0...
    switch(i){
    case 0:
        break;

    case 1:
        function1();
        break;
    case 2:
        function2();
        break;
    case 3:
        function3();
        break;
    }

网友A:
C51 不如直接单独写if (i!=0)再进switch

网友B:
优化不等于出错

  最然优化掉了,但如果入口参数是0时,程序会退出Swith而执行后续语句,有何关系呢?

网友C:
编译器没有把它优化掉,只是把它合并到default的部分中

这样当然会有程序执行效率的损失,尤其(i==0)是多数情况。

所以LZ应该采取2楼的建议,直接判断(i!=0)后再进switch。

网友D:
这样行不?

    switch(i){
    case 0:
        goto your_end;
    case 1:
        function1();
        break;
...........................

your_end:

楼主:
随便说说

讨厌使用goto语句...
if也不要使用为好...
因为我的情况是switch有层嵌套,加if的话又会多缩进一层,程序不好看
   if(i){
       switch(i){
        case 0:
            break;

        case 1:
            function1();
            break;
        case 2:
            function2();
            break;
        case 3:
            function3();
            break;
        }
    }不知有否更好的方法...

网友E:
switch的缺点就是逐次比较

估计要外加if()了.

用不用default和优化后的结果一样.

网友F:
有时候还不如全用if else语句替代switch

网友E:
有时进行空间优化时switch比if else强,有时弱

真是这样的...俺试过.

网友G:
switch 效率不高,但改成if 又太难看

网友H:
lz的switch case 语句忘了一件事情

case 最后一个常量后,要添加default: break;

网友E:
和default没任何关系~~~

网友I:
又要好看,又要不优化,又要效率.那就放个最短的无用指令吧!

网友J:
有病,“多缩进一层”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不好看的?

楼主:
14L正解,我也想到这个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K:
就是有毛病,多缩进一行和好看有多大关系

只要对齐了就好看

网友L:
优化不是更好!

既然=0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优化掉又没事,他自然会退出switch,做后续的事情。

网友M:
什么僻好?还要好看?能用就行了

什么僻好?还要好看?能用就行了

网友N:
不想多缩进一层?

if(i=0)
{
// do something
   return;
}

switch(i)
{
//....
}

这样就不多缩进一层了.

网友O:
就这样吧

case 0:
      _nop_();
      break;
不难看,效率又高了吧

网友H:
写个default:break; 就用不着管0了,自然退出,不是挺好吗

网友A:
22楼说的真可笑,楼主想尽快退出,象你这样

是最慢的退出

网友L:
写不写 DEFAULT都一样的。

写不写 DEFAULT都一样的。都是直接退出,
如果不写case 0 才会 进入default

网友P:
嘿嘿

我说的优化大家理解错了!优化是既可以enable也可以disabl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