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与ATMEL单片机的兼容性

楼主(2007-07-22):
各位大虾:
     你们好,现在小弟在做单片机的时候发现stc与ATMEL的单片机不兼容,有的地方stc单片机根本不能用,一点反应都没有,可是加上atmel的片子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原因好象是stc根本就不复位,阻容复位也不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A:
至少应该说清楚两种单片机各是什么型号

网友B:
那可能坏了。阻容复位都不行,那根本就不能用了

网友C:
可以做到100%兼容

但有些型号需要调整相关参数,另外先确定你是否将程序正确写入MCU。

网友D:
RE:

楼主至少把问题说的更详细点

网友E:
用STC配套的头文件

 用STC12C系列时尤其要注意,兼容性有些差异,标准40脚51单片机还可以,没遇到大的毛病。

楼主:
stc单片机与ATMEL单片机的兼容性(续)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用的是AT89C52和STC89C52RC,分别在同一款仪表上做的实验.在XMT系列仪表上(线性电源),到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换一开关电源的就不成,仪表类型没有变,就是电源变了.AT的成,STC就不行.如果换回去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F(2014-12-07):
这情况,应该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