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几片SST89E58RC单片机,想Diy个51仿真器

楼主(2007-07-23):
  仿真固件也从SST网站上找到了,就是用Top编程器烧进去用不起来,有用Top853、TOP2005、或希尔特L+烧这仿真固件的朋友不妨说说看如何配置。

网友A:
没用过编程器

我都是用串口直接IAP!
我用的是SST89E564RD

网友A:
?怎么没传上照片来?

不行啊,传不上来
到这儿看吧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b950172567e8f33cad5c256f0d3def2e.jhtml?from_shop=true

网友B:
注意烧录配置字

要把程序烧入第二块,并设为从第二块启动即可

没动过配置字的IC都可以用SSTIAP软件直接更新成仿真器的,要是弄错了不能IAP了,那就必须得用烧录器烧了

楼主:
回yf_tech

  我问怎样Diy仿真器,你给我看现成的仿真器,~~我倒~~。
哈哈,我是不会买的,这东东,花钱买太冤了,冤得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网友C:
有没有搞错???

有sst89e58rc???

网友D:
SST的自制仿真确实很好用

我自己用万用板焊接的一个仿真器很好用的啊,IC是SST89E564RD,监控程序烧录到第二区,第一区留给仿真用64K。一般都很好啊,还可以切换到IAP功能。SST的单片机就是怕买到坏区。我的就坏了一部分。不过在编程的时候跳过就OK了,改天发个图片上来。自己用,买个仿真器确实太浪费了

网友A:
回楼主:

给你看仿真器的图片只是顺便做个广告而已!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