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乘4的键盘扫描程序

楼主(2007-07-23):
以下是一个4乘4的键盘扫描程序,好像没有延时去抖动什么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麻烦各位高手帮帮忙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还需不需要加什么?

void Tkey(void)
{
  uchar readkey;
  uchar x_temp,y_temp;
  P1=0x0f;
  x_temp=P1&0x0f;
  if(x_temp==0x0f) goto keyout;
  P1=0xf0;
  y_temp=P1&0xf0;
  readkey=x_temp|y_temp;
  readkey=~readkey;

switch(readkey)
    {
        case 0x11:key=0; break;
       case 0x21:key=1; break;
     case 0x41:key=2; break;
     case 0x81:key=3; break;
     case 0x12:key=4; break;
     case 0x22:key=5; break;
     case 0x42:key=6; break;
     case 0x82:key=7; break;
     case 0x14:key=8; break;
     case 0x24:key=9; break;
     case 0x44:key=10;break;
     case 0x84:key=11;break;
     case 0x18:key=12;break;
     case 0x28:key=13;break;
     case 0x48:key=14;break;
     case 0x88:key=15;break;
     default:  key=16;break;
    }

keyout:_nop_();
}

网友A:
没有延时,这样的程序才是高手写的....

网友B:
反转法按键,但根本就没消抖哦

当然就“没有延时”了

网友A:
高手写程序都没有(很少)延时程序....

当然要完成延时功能....

网友C:
楼上说的太对了

楼主:

那请问一下这个扫描程序是不是没有去抖动功能,还需要加延时程序?

网友D:
不用delay的延时

网友E:
我写的也是的

我用反转法写的也不用消抖,好像也可以,,不知是怎么回事,到底要不要加消抖

网友F:
高手怎么都喜欢卖关子啊

要说就说呗,卖什么关子啊?

网友G:
就一个按键程序,有必要喊 高手高手吗?

就一个按键程序,有必要喊 高手高手吗?
这个按键程序 确实没做消抖,行不行看实际情况了。

网友H(2010-10-20):
在软件上和实际的不是一样的   软件都是理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