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死锁

楼主(2007-07-24):
机架背板上用C8051F005做上位机,插件上用ADUC812做下位机,机架的背板和插件通过I2C总线连接,物理连接方式类似于内存条插到主板上的金手指连接方式,

问题:
对插件反复热插拔,I2C总线中的SDA或SCL会被锁定在低电平,跟踪C8051F005相应状态寄存器,发现I2C总线的总处于忙状态,热复位C8051F005(包括看门狗和RESET)都不行,只有断电重新上电才可恢复.

求助各位网友,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只需发送不多于8个的附加SCL脉冲就可以解锁

楼主:
回楼上

具体到C8051F,代码该如何写?

另外,试过当判断到I2C超时后,强行发SETB STO,但似乎没有作用.

网友B:
去翻旧贴,之前讨论过的

网友C:
2楼错解把?

应该是9个SCL……

楼主:
好象跟旧贴情况不一致

旧贴讲的是从器件(下位机)把总线锁死,主机连续发9个SCL复位从器件,现在的问题是主器件(上位机)的I2C总线控制器(姑且这样称呼)操作没有反映,具体到C8051F,就是SETB STA进入不了中断,因为是硬件方式,只有发SETB STA一个方法.

楼主:
另外

如果不用C8051F的硬件I2C工作方式,改用口线模拟方式,则问题解决.

还是求助!

网友D:
有没有把sck锁死?

楼主:
实际测量结果

SDA为高,SCL为低

网友E:
re

难道你的板子上没加控制热插拨器件?

楼主:
加了

加了,LTC4301,不管用

楼主:
白天大侠们都不活动?

网友F:
RE:

1. 关闭从器件电源
2. RSTSRC |= 0x10;

网友A:
回5楼:应该是不多于8个SCL

理由是I2C的从设备在主接收模式的情况下,接收到第一个(或以上)的SCL脉冲信号并且相应输出SDA=0才会发生锁死现象(当然是对I2C协议不了解了)。

楼主:
TO bh_wang

从器件电源没法关的,机架背板上插了很多插件,没发关.

楼主:
睡觉了,顶一下!

网友G:
我在AVR遇到过SCL=0从机锁死的情况

这是主机发一万个SCL也无用~~~

没办法我只有把主机的设置从I2C模块变为一般的IO模式再变为I2C主机模式
就解锁了.

实在是倒塌呀~~~

网友H:
re

关键是什么原因把其锁死的?

网友A:
对于一个完整的I2C程序,起码应该具有三个标志

就是NoACK(无应答),Busy(器件忙)和BusFault(总线错误)。
1.当STA+SLA+R/W后,如果9th BIT=1,则置位NoACK,表示被寻址的I2C器件不存在。
2.当正处于访问一个I2C设备的过程中,程序应置位Busy。即STA和STO之间Busy=1.
3.如果初始化I2C(释放总线)后,SDA=0和(或)SCL=0,程序应置位BusFault。
根据以上三个条件合理控制程序的流程,才是一个完整的I2C程序。
当出现BusFault标志时,如果只有SDA=0,问题可能出现在主接收模式下的从发送数据等于0,这是可以通过附加SCL脉冲解决。如果不能解锁,应检查其它原因;如果只有SCL=0,应检查总线是否是多主系统。
当然以上条件是建立在硬件设计没有错误,器件没有损坏前提下进行的。

网友C:
不管是AVR还是MOTO还是PIC……

当发生SCL被从机挂死后都需要先关掉IIC,切换到普通IO方式,然后再切换回去,都是这样的拉……

确实比较倒塌了……

网友I:
肯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主机和从机都存在可能。
我以前用C8051也发生过这种现象,后来改改程序,就再没发生过了。
仔细检查一下程序。先确定是主机有问题,还是从机有问题

网友J(2011-05-10):
今天又看到了多年前的帖子。后来将上位机硬件I2C方式改为软件口线模拟方式,好了点,但热插拔依旧会导致C8051F005死锁,就只好把C8051F005换掉了。

网友K:
IIC发生锁死是因为你没对IIC限时进行处理, 限定读取数据时间, 进行出错处理; 那I2C是不会锁死的。
最多就是当次数据丢失而以.

网友J:
其实问题是C8051F005死机或死锁,I2C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网友G:
晕,四年前的帖子。程序用状态机思想编程好些。

网友L:
初学者,看不明白!
还是要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