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个摄像头上下移动,行程3米,线怎么处理啊?电梯是怎么

楼主(2007-07-24):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

可以用一个直流电机,然后用两个行程开关。就可以了!工作原理很简单!直流电机是有方向性的,当电源反接的时候就反转了。

楼主:
晕,我说的线啊

 电机我用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再搞个运动控制卡来控制。

我说的问题事摄像头上的线,在上下动的时线一会儿长一会儿短,总不能放在地上拖吧?得想个好装置方便线伸长和缩短,就和电梯里面那个线差不多吧。

网友B:
电梯里用的是随行电缆。

随行电缆一头接在进道顶部,另一头接在电梯轿厢底部。
电梯运行的时候跟着电梯动。
商场里有透明的观光梯。能看到随行电缆。

网友C:
到有天车的厂里看看天车的电源线

网友D:
弹簧线,或挂起来,或绑在折叠臂上一起动

去看看别人的机床时怎么连接的吧

网友E:
楼上正解

楼主:
有3米高呢,弹簧线不太可行,

 可以考虑挂起来,但是挂起来好像不太可靠美观,呵呵,我去找找车床和天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