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接收的一点点问题

楼主(2007-07-24):
看到有这样一段资料:

假设接收到的TH的数值为:
30,50,  04,08,08,08,  04,04,04,04, 04,08,08,08,  04,04,04,04, 08,04,04,08,  04,04,04,04,04,  04,08,08,04,  08,08,08,08,3f,50----
 稍作分析可知,表示高低电平的有效数为:04,08。若将04定作低电平,08定作高电平,舍弃其他数据,得到4字节数据即:01110000,01110000 ,10010000,01101111。转为十六进制后得:70h,70h,90h,6fh,至此得到遥控发射器刚才按下的键值码,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测得其他键键值码。假设有:
70h,70h,0x90,0x6f,    //0键
70h,70h,  0x00,0xff,  //1键

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转换(因为在接收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收到04)

网友A:
04是调制出来的

一般的红外是38K的载波,经过调制后会出现高低电平,而这些高低电平的保持时间或者占空比也就是能检测到的数值了。找个红外解码的波形看看,你就会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