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周期51单片机选型问题

楼主(2007-07-25):
(无正文)

网友A:
Silabs mcu 速度不错

楼主:
麻烦用过的推荐下

用的汇编,最好直接能烧.好象INTEL有,还有什么那个8051,麻烦用过的推荐下

网友B:
ad公司 ADuc8xx

网友C:
Silabs mcu

 Silabs mcu

网友D:
C8051F太贵了吧

网友E:
C8051F用时要小心

如果应用场合一般的话我还是建议用STC的。

楼主:
C8051F用时为什么要小心

 C8051F用时为什么要小心

 Silabs mcu 没资料
非常感谢
我用汇编写的,最好可以直接更换

网友F:
谈不上什么转换,只是某些寄存器可能需要设置

执行代码是100%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