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不对!

楼主(2007-07-25):
高手在吗?输入都没有改变 为什么我的AD采样结果  两次采样却不一样呢?

网友A:
采样

   可能有两个原因:
   1) 输入在“改变”;
      这是一个极大的可能性;也极有可能是由于干扰造成的;
      需要借助较高频率的示波器才可看到;
   2) A/D采样时间(或输入阻抗)设置不合理
      导致采样保持电路,在每次采样时的保持电压不同,进而造成采样
      值波动;

   此外A/D值在较小的范围内波动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借助软件滤波加以
   处理。

   * 先要确保硬件电路okay哈。

网友B:
相差一二个很正常...

网友C:
所以才要软件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