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旁边的去耦电容一般都是0.1uF,但老师说这是错的

楼主(2007-07-26):
看了下国际知名大厂的MCU的评估板的原理图,上面也都是0.1uF的.
我参加的是信息产业部的一个培训,老师好象是北京邮电大学的白同云老师.
不知道谁对呀....

网友A:
谁说的去问谁啊,看他怎么解释

网友B:
跟频率有关

百兆频率特性大概是0.1,上G左右的话1000p常用

网友C:
更功率也有关

如果是大功率的器件,还需要并一个大电容

楼主:
老师说100MHz以下用1000P,因为有谐波,往往能上1G

网友D:
频谱又那么纯净吗?

只有1G, 没有100M? 只有这两个频点?没有别的?

楼主:
老师说1000P和22P并联基本就OK了

网友A:
难怪你取个这样的ID,原来是有什么样的老师就会教出什么样

一般MCU的频率是多少?
那么基波频率应该是多少?
是基波幅度大还是谐波幅度大?

如果要n~nnnn个周期去改变外设频率,那么电源线上的波动频率是多少?

1000P和22P并联,在几百K~几M时的阻抗为多少?
能滤除掉这些影响吗???

你们老师知道0.1uF的贴片电容谐振频率时多少吗?

楼主:
HOHO,我是菜鸟,尤其是电路方面

请问楼上,IC旁边0.1uf还需要加其他的电容吗?

网友A:
高频要,但几M的单片机可以不并

网友E:
老师

一个褪偶电容能讲2节课。。。

网友F:
老师的问题,你的老师是否量过0.1uF,0.01uF,1uF,10uf等

各种电容级别下,该节点的波形.
我曾经在一篇国外的文献中,看到过类似**,介绍得十分详细.

你老师的板子又做得如何?布线方式又是如何,(电容隔得远,不如不放这个电容.)

仅凭自己做过一次板用100nf电容不行,就说这种方式错了,高手看到是会笑的.这有些武断了.学院派.

网友G:
很有意思

网友H:
本来不想回的!

本来对于你们这种漫骂不想回的。
可是想到可敬的白同云老师被你们说成这样。
忍不住在关了浏览器之后重新找到这个**然后来回帖了。

你知道白同云老师讲课是将的什么内容不?
武断的就上纲上线,就说白老师是学院派!

白同云来时讲授的是关于EMC的一些设计知识。
恐怕没有哪个在几M的电路中过多的考虑EMC吧。

本来就是针对高频电路EMC设计而讲授的课程!你们何必想当然的对应到低频电路呢?

另外:楼主听课也似乎有断章取义的嫌疑,要么就是故意炒作,断章取义的发帖,故意引起大家的争论。

个人感觉就是现在坛子里面的“牛人”太多,无论别人发什么技术相关的帖子,总有一些人在旁边指手画脚,不是说这个弱智就是说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或者说这个不行。

就是没有一个心平气和的指出问题点,给出详细的分析之类的人!

网友A:
呵呵,Sorry,都被LZ误导了...

 看看LZ 在7楼说的,实在该把LZ拉出去打一顿piGu哦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7楼: 老师说1000P和22P并联基本就OK了

楼主:
我只是一菜鸟

“楼主听课也似乎有断章取义的嫌疑,要么就是故意炒作,断章取义的发帖,故意引起大家的争论。”
决无此意,我电路基础差,而白老师的课连续上了2天,大量的理论知识,很多都是以前我所不知道的,有些地方可能听得比较片面,有些地方只是略知一二,如果我发的言导致大家的误会,导致白老师的声誉受损,那么我道歉。

TO 楼上的
请问1000P和22P并联就可以解决低频的问题了吗?能代替0.1uF?

网友I:
1000P和22P并联应该可以解决高频的问题

我也不懂emc,只是从上面大家的回帖以及楼主转述的白老师话中感觉是这个意思:
低频是用0.1uf就可以了,但是高频时不行,需要用1000pf(就是0.001uf)和22Pf并联来取代这个0.1uf

网友J:
听说0.1uF在5MHZ以下有用

网友K:
我来发表一下愚见

大家讨论的很激烈啊,忍不住也想来说两句,白老师的这个课我也听了,很多资料上介绍的去耦电容0.1uf,不是不可以,只是针对不同频率的效果不同吧。0.1uf的谐振点只在几兆左右,(当然不同封装的电容会有差异),用1000pf并上22pf,其谐振点可以达到100M左右,即小于100M的谐波差不多都可以滤掉,一句很笼统的话,“小电容滤高频,大电流滤低频”,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吧。1000pf是通过计算得到的,根据噪声电流,上升/下降时间以及允许最大电压降算出来的一个近似值,并上22pf,衰减地更好更快一点.一点点愚见,请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L:
dd

不同的地方采用不同的方法,不要说的那么武断,哪个老师说的也不是不对,但他至少要讲明白为什么,也许搞理论的多了就跟实际有点差距.好多东西都是经验值没必要那么死

网友M(2014-08-03):
电源去耦电容一方面是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另一方面旁路掉该器件的高频噪声。
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nH。0.1μF的去耦电容有5nH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7MHz左右,也就是说,对于10MHz以下的噪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对40MHz以上的噪声几乎不起作用。
去耦电容的选用并不严格,可按C=1/F,即10MHz取0.1μF,100MHz取0.01μF。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大家讨论的很激烈啊,忍不住也想来说两句,白老师的这个课我也听了,很多资料上介绍的去耦电容0.1uf,不是 ...

只能说在要求较高的情况下1000pf并上22pf效果更好。5楼的说法在书里也见到过,但印象中同时提到,这些谐波一般不会影响到芯片正常工作。可能某些情况下会导致EMC问题,但很多项目EMC要求没那么高。 事实上是,大量的设计使用0.1uf电容工作的很好。直接说0.1uf的用法是错的就有点哗众取了。不知道原话是怎么说的,是不是LZ传歪了。不过这类培训班,话说的夸张点好突出自己的水平,也是常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