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IAR system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07-26):
请问一下大虾们:
    我以前安装了430的IAR system编译软件,用的都比较正常,但由于一段时间不用删了,今天安装后出现几个问题:
    每次打开都出现"No valid license found for this product"的对话框,点击确定之后出现"an error occured trying to initialize the debugder debugder will not be available in this session"  说明无法编译和生成.安装之前我特意检查license号,是正确的.但还会出现这种问题,哪位仁兄能告诉我一下解决办法!
    还有一问题,我用另一台机子编译生成软件之后生成不了文件(预先已经设置了生成TXT文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麻烦各位兄弟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很久没有用IAR了,也不大清楚。。。

网友B:
2楼怎么放弃IAR了?

现在用什么呢?

楼主:
有谁能帮我指出来呢?

有谁能帮我指出其中我忽略的因数,多列一点,我自己再看看.

网友C:
应该是你在安装是输序列号时,有误!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情况,我用的3.42A的版本,
在安装时软件根据你的硬盘编码来生成一个序列号,但你硬盘ID中如果有英文应将改为大写(如本来是0x08eb7,要修改为0x08EB7),再生成序列好!
这个问题从使我搞了一个月!

网友A:
不是放弃IAR,而是放弃430...

网友D:
为什么要放弃430?

网友A:
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E:
430太贵

用的人越来越少

楼主:
谢谢

谢谢五楼的仁兄!呵呵!

网友F:
IAR的3.1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