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电流传感器的开环和闭环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7-07-26):
(无正文)

网友A:
是副边开路吧

电流传感器初级电流通过绕组在副边产生一个电流,必须接电阻来取样信号。如果副边开路,电流为0,输出电压将非常大,如果原边电流很大的话,副边能量足够电人。所以电流互感器副边不能开路。

楼主:
不会啊,市面上都有开环电流传感器呢.

网友B:
LZ说的是中间的磁芯吧

开环就的是磁芯有缺口,可以直接卡到线上,安装方便,闭环的就是没有缺口,需要穿线

网友A:
刚想起来

楼主说的什么意思,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