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测量交流电相位的问题[图]

楼主(2007-07-27):
我用下面这个原理图,测量交流电的相位,可以吗?
可输出波形,如Q那个图,红色的方波,占空比不是50%,
它们的周期现在是相同的,但前后两个相位差就不同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谢谢大家指导.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2782627390.rar

楼主:
再问

没人看看啊?

网友A:
看到的是

Sorry! 您要找的文件,21IC服务器已经删除或者过期;请返回 21ic.com 重新进行定义。

楼主:
不好意思

楼主:
这回行了吧

楼主:
还是不行,这回

楼主:
这回一过定行

楼主:
还有这张

网友B:
都看不到呢!

楼主:
最后这两贴可以看到

网友C:
后面两个也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