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输出应加什么样的保护电路?

楼主(2007-07-27):
输出的触点两边的电压为AC220V,是不是应该加上一些保护触点的电路合适些?

楼主:
电阻和电容一般选多大的?

网友A:
zzs

加一个光偶也行

网友B:
基本不靠边

唯这个好点。灭弧应当在负载附近而不是在触点附近。

不知道有什么理由在~220V上二极管后!

-----------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楼: 在触点处加一消弧电路

就是一个电阻和一电容串连,再并在触点处

-----------------
另:这种帖子不宜在这里发。下面的好几个版块都可以考虑。
---------------

 综合技术交流
技术交流
↑English Corner
电路欣赏
工控论坛
数字广电
通信技术
电源技术
电测仪表
模拟技术
新手园地
EMC&可靠性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