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组阵列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大小端排列?

楼主(2007-07-27):
state, TE, ST, dc, CD
         this->state[0] = 0x67452301;
    this->state[1] = 0xefcdab89;
    this->state[2] = 0x98badcfe;
    this->state[3] = 0x10325476;

          this->state[0]=0x01234567;
          this->state[1]=0x89abcdef;
          this->state[2]=0xfedcba98;
          this->state[3]=0x76543210;

网友A:
这是赋值语句和大小端没有关系...

楼主:
这是md5算法运算中用到的数组,随便用哪一个都可以

网友B:
不是。

因为是编译器的事情,不是程序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