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学AT89C2051

楼主(2007-07-27):
请问这个AT89C2051的下载原理和一般的C51的同样不啊,那个EASY51 PRO好像支持这个也,还望高手指点一下。或是有没有AT89C2051的下载线原理图。

网友A:
必须用烧录器

必须用烧录器,89C2051不支持在线编程

网友B:
建议改用STC2051来学习

  因为它能通过串口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确实给学习带来方便。

网友B:
也可学习AT89S52单片机

可以通过下载线下程序。

楼主:
多谢各位也。

就是手上有几块AT89C2051,所以想用一下,反正放在那进而都是没有用,以前的一此师兄师姐留下来的,不能自己做一个下载的吗,有知的请指点一下嘛,像52那样做个下载的就可以用了的,这个能不能找到嘛,谢过先啊。

网友C:
花钱

要学习肯定是要花钱的

网友D:
回6楼

在线下载没门!烧写器肯定少不了。不想买就自己做一个吧。

楼主:
就是想做一个嘛,有没有提供销原理图的嘛/

各位大哥大姐提点一下嘛,那点可以找到这个原理图,

网友E:
如果能做烧写器,就不用玩2051了

网友F:
看说明书就可以搞定

网友D:
好了

楼主可以如愿了!

楼主:
谢了:各位

哎,没想到这么复杂啊,还是放在那里不用了吧,以后有时间再来研究,现在比较忙,还是将就用52算了。

网友G:
RE:

呵呵 楼主现在不用不是太对不起古道热肠了,害的他白写了这么多

网友B:
这样也好,我也不讲编程器原理了

  AT89C2051已是日落西山,不象当年那么红火了。Atmel公司的新品AT89S2051是支持ISP功能的,就象S52一样的。只是目前市场上还在89C2051出货阶段,以后就这AT89S2051唱主角了。

网友H:
古道热肠还是讲讲编程器原理吧!

让大家也了解学习下嘛!

网友I:
所有编程器原理是一样的

简单地说,先看该芯片的datasheet,必有如何写入读出的说明。根据写入读出所需要的时序和电平,施加适当的信号到芯片上,并根据芯片输出信号判断下一步操作,到全部数据写完为止。无论EPROM、EEPROM、FLASH、单片机,都是一样。无论串行并行,也都是一样。

网友J:
先用s52做一块控制板

利用串口调试软件把bin文件发送到
S52,
S52再去烧2051,哈哈

网友I:
回楼上

实际上,所有编程器都是这么个结构。
不过,不能只传送bin文件或hex文件,还需要给编程器内的单片机一些指令,例如读出、擦除、校验等等,实际的编程器支持多种芯片,PC机还需要通知编程器现在对何种芯片编程。编程器也必须能够将读出数据传送到PC机,报告错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