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只有16根地址线,怎么把他弄成128K啊,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7-27):
加一个通用I/O做地址的最高位

如果DPTR为0FFFFH,地址还要加的话,就将该口置1

楼主:
这样可以啊,那编程的时候还要加判断?

网友B:
又想方便还想好,哪有那好事...

RAM好搞些,代码也可以搞,但要复杂些...

楼主:
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代码是什么意思=代码超64K...

楼主:
知道了,谢谢

不好意思
本人是初学者

网友C:
初学者就不要搞这个东东了

想用更多的容量,就换一种单片机吧。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们老师规定只能用这一种

不好意思,我们老师规定只能用这一种

网友D:
原来是做作业...

BANK模式吧.

网友E:
就是换页拉

网友C:
做作业?

那2楼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

网友F:
2楼的方法可行;还可以选用串行接口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