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软件实现ADPCM?

楼主(2007-07-27):
(无正文)

楼主:

我是初学者,对这个还不太了解?
哪位为我解答一下?

网友(2013-05-29):
把源码下载下来,直接调用就可以了,这是压缩:adpcm_coder(encode_data,send_data_buffer,len1,&state1);四个参数分别为输入数据(即你要压缩的数据)、输出数据(即你压缩后的数据)、输入数据长度、state1是源码里面用到的一个状态变量,在主函数中这样定义就好了:struct adpcm_state state1;
这是解压:adpcm_decoder(send_data_buffer, DAC_DATA, len2, &stat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