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c51简单的问题(关于函数的返回值)

楼主(2007-07-28):
   程序中一个函数如下,每次调用都有返回值,这个值我如何使用?也就是说在主程序中,我调用了这个函数,下一步就是判断返回值,程序应该怎么写?
  bit sen(uchar sla, uchar c, uchar d)
    {
    ..........
    return(0);
    .........
    return(1);
                }

网友A:
你还没有入门吧...

楼主:
写过写小程序,这种函数还没有用过!

网友B:
你用一个寄存器传递参数即可

如:
bit sen(uchar sla, uchar c, uchar d)
    {
     unsignend char temp;
    ..........
    return(temp);
                }
主程序中: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
      ..........
      temp=sen(***);
      switch(temp)
       {
        }
*为要传入的参数

网友C:
慢慢摸索。。。

网友D:
直接if(sen(uchar sla, uchar c, uchar d))

网友A:
随便说说

直接switch也可以啊
    switch(sen(uchar sla, uchar c, uchar d))){
    case 0:
        break;
    case 1:
        break;
    default:
        break;
    }

网友E:
return

只能有一个return的吧,

网友A:
不是"只能有一个return的"而是只执行一个return...

网友F(2011-05-08):
学到了一点 呵呵

网友G:
用if,else判断,可以返回不同的值执行不同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