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云台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7-07-28):
(无正文)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刚才在网上发现有一个叫数字罗盘模块的东西,不知道能不能加装在上面?

网友A:
2000?除非你一次买1000台以上

很普通的立林云台还要800呢,就是直接控制(电源加4根方向控制线),带485通讯的就贵点,再要角度传感再贵点,2000以内除非量很大

楼主:
我问过价了

负载25公斤带485通讯128预制位云台单卖1400每台。我打算直接在上面加数字罗盘模块250元,数字倾角仪模块250元都是485通讯。云台就用普通的就行,5公斤负载的在400元左右。现在关键是不知道组合在一起后的控制效果,应为控制软件得另外同事制作。

楼主:
谢谢 zhaoyu2005 的回复

你是不是知道有现成的产品呀?

网友A:
不知道,只接触过普通的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