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发方波的问题,高手帮忙!

楼主(2007-07-29):
我想用89c54来产生100khz的方波,我用的是11m的晶振,可是用定时器,来计算初值,发出的频率和计算的差不少,而且,最高才40k,我自己计算的没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什么问题

好像是单片机实际工作时测量到的方波频率与计算值不一致。

网友B:
随便说说

ATMEL公司的AT89C52及以上的型号可以容易由T2产生很宽范围的方波信号,你看看DATASHEET就知道了...

网友C:
楼主注意:一个指令要1个多us

楼主的程序可能有问题。

网友D:
同意楼上

把程序发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E:
用11M晶振产生100K方波,不到10个指令周期计数器就重装一次

如果用到中断的话,你还让单片机干别的不了?

网友:
用中断发不出那么高频率的

网友B:
89C54产生方波,根本不用中断...

楼主:
我的程序

void main(void)
{
    SP=0x60;
//    interupt_init();
    serial_init();

    std_cnt0=0;
    std_cnt1=0;
    std_cnt2=0;
    std_cnt3=0;

    while(i==0);//等待中断

    /*发射波形*/
    TH0=numberhigh;
    TL0=numberlow;
    TF0=0;
    TR0=1;
    while(1)
    {
     while(TF0==0);
     TH0=numberhigh;
     TL0=numberlow;
     std_cnt3=!std_cnt3;
     TF0=0;

楼主:
我的想法

    我要做的是,用pda通过串口给单片机一个频率数,然后单片机发射相应的方波。用到了串口的中断。程序如下
void serial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ES=0;
    RI=0;
    std_cnt3=0;                  //输出低电平(未发射方波时)
    for(temp=0;temp<2;temp++) //连续接收2个字节
    {
    switch(temp)
    {
    case 0:numberhigh=SBUF;while(RI==0);RI=0;break;//给出定时器初值高八位,并等待下个串行中断
    case 1:numberlow=SBUF;break;                   //给出定时器初值低八位,准备跳出中断
    }
    }
现在的两个问题是,第一,pda发什么,单片机都是一个频率。不过我用pda给pc发就可以作到发什么收什么。第二,我现在用pc代替pda发频率数,单片机最高就到40k,和计算的不相符,大家看看,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高手帮忙!

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F:
用STC的PWM功能

网友G:
8核心来解决

只需要挂8MHz的晶体,利用一个核心产生100K以上的时基是非常容易的。
其它还有7个可以随时听你调遣的。

楼主:
楼上说的什么意思呀?

没看懂!

网友H:
建议用 T2 引脚自动翻转来实现

否则, 只能直接通过计算指令数来完成了, 定时器来不及起作用了

网友A:
楼上提的建议才是正解

楼主:
T2 引脚自动翻转是怎么实现呀?

我在c51的书上没有看到呀!

楼主:
我把我的程序写上了,高手能帮看看吗 ?

#include <howevero.h>

//逻辑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define H      1
#define L      0

//管脚定义
sbit std_cnt2 = p1^2;
sbit std_cnt1 = p0^1;
sbit std_cnt0 = p0^0;
sbit std_cnt3 = p0^3;

//函数声明
void serial_init(void);//串口初始化
void serial_send(void);

//全局变量声明
unsigned int idata send_letter;

unsigned char  data numberhigh,numberlow;
int i=0;
unsigned  int data temp;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SP=0x60;

    serial_init();

    std_cnt0=0;
    std_cnt1=0;
    std_cnt2=0;
    std_cnt3=0;

    while(i==0);//等待中断

    /*发射波形*/
    TH0=numberhigh;
    TL0=numberlow;
    TF0=0;
    TR0=1;
    while(1)
    {
     while(TF0==0);
     TH0=numberhigh;
     TL0=numberlow;
     std_cnt3=!std_cnt3;
     TF0=0;

    }

}

/************ 串口初始化?*************************/
void serial_init()

    SCON=0x50;   //工作方式1,单机通讯,接收允许
    TMOD=0x21;   //方式1下波特率由SMOD和定时器1共同决定,定时器一工作在方式2下
    TR0=0;       //
    PCON=0x00;   //PCON=0x00速度不加倍
    TH1=0xFD;  TL1=0xFD;  //计数初值,晶振11.0592M,波特率9600,
    TR1=1;   //启动定时器
    ET0=0; EX0=1; ES=1;  EA=1;

    EX1=0;

    PS=1;
}

/************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serial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RI=0;
    std_cnt3=0;                  //输出低电平(未发射方波时)
    for(temp=0;temp<2;temp++) //连续接收2个字节
    {
    switch(temp)
    {
    case 0:numberhigh=SBUF;while(RI==0);RI=0;break;//给出定时器初值高八位,并等待下个串行中断
    case 1:numberlow=SBUF;break;                   //给出定时器初值低八位,准备跳出中断
    default:break;
    }
    }

        RI=0;
        i++;
}

网友B:
89C54产生方波,根本不用中断...

仔细看DATASHEET,你就明白了。。。
初始化下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I:
89c52的t2时钟有一个专用的功能就是输出p1.0输出方波

数据手册上肯定有介绍,只要把串口的数据转换一下放到mode里就行了

楼主:
我看资料没有说呀

再一个,用不用中断是关键问题吗?如果不用中断的话,就可以了?

网友J:
找个定时器能在硬件上直接从IO口输出CLK的MCU

网友A:
不用中断的意思是根本不由MCU控制

由硬件自动完成。这样不占用MCU时间,没有因执行指令产生的延迟,所以速度快,可以产生较高频率的信号。

楼主:
你们说的是stc 的89c54这款单片机吗?

楼主:
高手帮忙!

能详细的说一下定时器2的应用吗?我看他说有三种方式,其他的看的不是太明白!

楼主:
我已经用t2发出波形了,但有问题

一个是按照资料给出的公式,方波频率=振荡器频率/4*[65536-( RCAP2H,RCAP2L)],得到的不是我想要的频率呀 ,再一个,发出的波形不稳,总是跳,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K:
LZ没有把问题考虑清楚

从定时中断,到中断响应,再到响应后执行你的发射方波程序,就这里已经去了多少时间?
100K,而且是11M的晶振,根本就不到10个指令周期,你有这么快吗?

网友K:
而且还用了手动加载的方式,这样就更慢了

用自动加载定时器方式,会快一些!
或者把晶振频率提高,这样才比较好做。

楼主:
楼上的我已经换方案了

现在问题是新的了。

楼主:
急呀!半个月了!

网友K:
T2的功能我没用过,呵呵,帮不上忙了

仔细研究一下DATASHEET呀,每一种方式都试一下。E文看不懂就搞个词霸,一点点翻译过来看。多试几次,准行。想当年,我自己搞I2C,用IO口模拟那种,天天试,足足搞了一个星期才搞出来。
然后用示波器观察。在这里等不是办法呀。

网友L:
中断冲突了

我估计是你的中断有问题。

楼主:
我现在的程序

#include <howevero.h>

//逻辑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define H      1
#define L      0

//管脚定义
sbit std_cnt2 = p1^2;
sbit std_cnt1 = p0^1;
sbit std_cnt0 = p0^0;
sbit std_cnt3 = p1^0;

//函数声明
void serial_init(void);//串口初始化
void serial_send(void);

//全局变量声明
unsigned int idata send_letter;
//unsigned long  data tempnumber=0;
unsigned char numberhigh,numberlow;
int i=0;
unsigned  int data temp;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SP=0x60;
//    interupt_init();
    serial_init();

    std_cnt0=0;
    std_cnt1=0;
    std_cnt2=0;
    std_cnt3=0;

    //while(i==0);//等待中断

    /*发射波形*/

    while(1)
    {
    while(i==0);
    T2CON=0x30;
    T2MOD=0x02;
    RCAP2H=numberhigh;
    RCAP2L=numberlow;
    TR2=1;
    RI=0;
    i=0;
    }

}

/************ 串口初始化?*************************/
void serial_init()

    SCON=0x50;   //工作方式1,单机通讯,接收允许
    TMOD=0x21;   //方式1下波特率由SMOD和定时器1共同决定,定时器一工作在方式2下
    TR0=0;       //
    PCON=0x00;   //PCON=0x00速度不加倍
    TH1=0xFD;  TL1=0xFD;  //计数初值,晶振11.0592M,波特率9600,
    TR1=1;   //启动定时器
    ET0=0; EX0=1; ES=1;  EA=1;
//    ET1=1;
    EX1=0;
//    PX1=1;
//    PX0=1;
    PS=1;
}

/************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serial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ES=0;

    RI=0;
    //TR2=0;
    std_cnt3=0;                  //输出低电平(未发射方波时)
    for(temp=0;temp<2;temp++) //连续接收2个字节
    {
    switch(temp)
    {
    case 0:numberhigh=SBUF;while(RI==0);RI=0;break;//给出定时器初值高八位,并等待下个串行中断
    case 1:numberlow=SBUF;break;                   //给出定时器初值低八位,准备跳出中断
    default:break;
    }
    }

        RI=0;
        i++;
}

楼主:
最闹心的

语法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自己考虑逻辑也没问题,就是不出来,让人找不到问题的原因,很痛苦。

网友:
简单又很难的问题

楼主:
楼上说的太有理了

楼主:
定时器2的用法说可以指点一下

英文资料没有介绍定时器2作为时钟信号输出的用法,中文资料说的很简单,就说把几个控制位做相应的改变。
    T2CON=0x30;
    T2MOD=0x02;
    RCAP2H=numberhigh;
    RCAP2L=numberlow;
    TH2=RCAP2H;
    TL2=RCAP2L;
    TR2=1;
我怎么用不知道可以不?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次波形发出后,第二次没办法更改。找不到原因,有经验的可以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