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大家帮忙啊

楼主(2007-07-29):
void GetMemory(char *p)
{
p = (char *)malloc(100);
}
void Test(void)
{
char *str = NULL;
GetMemory(str);
strcpy(str, "hello world");
printf(str);
}

char *GetMemory(void)
{
char p[] = "hello world";
return p;
}
void Test(void)
{
char *str = NULL;
str = GetMemory();
printf(str);
}

请问运行Test函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答:可能是乱码。
因为GetMemory返回的是指向“栈内存”的指针,该指针的地址不是 NULL,但其原现的内容已经被清除,新内容不可知

请问运行Test函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答:程序崩溃。
因为GetMemory并不能传递动态内存,
Test函数中的 str一直都是 NULL。
strcpy(str, "hello world");将使程序崩溃。

正确答案也有,但是我还是不清楚这个答案的意思

比如第二个题上的"指向“栈内存”的指针"是什么意思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你为什么在单片机的板块里问这个呢?

我们很少用到内存管理这个东西的。

网友A:
还有阿,你的问题和答案的顺序给颠倒了吧

应该是void GetMemory(char *p)
{
p = (char *)malloc(100);
}
void Test(void)
{
char *str = NULL;
GetMemory(str);
strcpy(str, "hello world");
printf(str);
}
请问运行Test函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答:程序崩溃。
因为GetMemory并不能传递动态内存,
Test函数中的 str一直都是 NULL。
strcpy(str, "hello world");将使程序崩溃。

char *GetMemory(void)
{
char p[] = "hello world";
return p;
}
void Test(void)
{
char *str = NULL;
str = GetMemory();
printf(str);
}
请问运行Test函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答:可能是乱码。
因为GetMemory返回的是指向“栈内存”的指针,该指针的地址不是 NULL,但其原现的内容已经被清除,新内容不可知

我要给你解释也只能这么说了。关于栈内存你可以理解为一块内存空间,解释这道题叫什么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