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FCSP封装问题

楼主(2007-07-29):
最近使用AD公司的ADF7020,其封装是 LFCSP [48-Lead Lead Frame Chip Scale Package],大小是8mm*8mm,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方便手工焊接吗?或者哪里有对应的芯片插座吗?

网友A:
热风枪?

不知道行不

网友B:
烙铁就可以,放点焊锡膏。

只要对齐位置了,涂上焊锡后,用铜丝吸下多于的焊锡

楼主:
谢谢!

多谢大家!还有别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