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谁能帮我解释下这个C编写的程序~~~谢拉

楼主(2007-07-30):
switch(g_uiStatus)
{case R_Test:
   while(g_ucIntFlag)
{   g_uifx=*(P_TimerB_Data);                       g_ucIntFlag = 0;
    *(P_TimerB_Data)=0;                        if(g_uifx&&g_uifx<7500)    ////主要是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g_fRx=(3*2.7575*(1e+6))/g_uifx-100;
  else
    g_fRx =(3*69.3225*(1e+6))/g_uifx-(1e+4);
            }
    break;

网友A:
似乎

g_uifx>0 and g_uifx<7500 同时存在
则满足if要求
   g_fRx=(3*2.7575*(1e+6))/g_uifx-100;

else
   g_fRx =(3*69.3225*(1e+6))/g_uifx-(1e+4);

网友B:
先判断g_uifx<7500再进行与运算

先判断g_uifx<7500再进行与运算

网友C:
楼上的看清楚再回答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