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07-30):
单位想作工业控制类的开发,希望选择一种通用性强、供货稳定的单片机,希望大家给推荐几款,谢谢!

网友A:
不好讲,几个主流系列都有较好的性价比

主要看你对哪款比较熟识

楼主:
51系列的

51系列的!上学就学过51的。谢谢!

楼主:
其他的也可以

其他的也可以

网友B:
HOLTEK的性价比不错

网友C:
华邦

ST也不错

网友D:
工业的不要考虑台湾的,

工业的不要考虑台湾的,最好用大厂的atmel pic 都可以 飞利浦的 ,adi st的都行

网友E:
选择欧美的单片机,可靠点。

选择欧美的单片机,可靠点。至于用什么单片机,看你系统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