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LED做成漸變,異步閃爍,要多少錢???

楼主(2007-07-30):
各位大蝦:

    客人需要如下圖波形,LED亮滅變化,買不到專用IC,可否用2051寫個程序弄出來,因我很少寫程序,菜鳥一個,請各位出出點子,有弄過的貼個程序出來看看,參考一下,沒弄過的也給點建議,謝謝啦!

    兩個LED,一左一右,亮滅次序如下波形,之前有弄過同步反相漸明漸暗,但不接受,鬱悶中......

變化如下描述(圖貼不上來):
時間第?秒: 0-1   1-3      3-5.5   5.5-7  7-8   8-9   0
L-LED:    漸亮   全亮  漸滅-漸亮  漸滅    滅  漸亮  循環
時間第?秒: 0-1  1-2.5  2.5-3.5        3.5-5        5-6.5  6.5-7.5
R-LED:    漸亮   漸滅   滅     漸亮至大半亮再漸滅  漸亮   漸滅至半亮

7.5-8.5  8.5-9     0
半亮      漸滅  循環

漸亮:由一點亮至全亮;
漸滅:全亮至一點亮;
滅:全滅;
半亮:一點亮與全亮之前的狀態;

以上不一定要用2051其它IC也可,低價可用就行,大家給個參考要多少銀子,誰可以幫手.

QQ:362934185

楼主:
再傳圖片

网友A:
易如反掌

楼主:
請指點

樓上的請詳細說說,最好給點參考程序.能不能看到上傳的圖片,我自己看不到.

网友B:
找关于PWM的帖子

网友C:
不用看图了

很简单的程序,按conwh大虾说的自己找一下就行了

楼主:
有沒有那麼簡單

兩個燈不同步,幅度也不同,給點說細說明吧;

网友D:
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2051足够了

网友E:
MCHC9RS08KA2 8个脚

您到FREESCALE.COM.CN
上面有现成的应用方案

芯片   3。8  元,可以在线调试

网友F:
都不清楚,我们怎么说呀

都不清楚,我们怎么说呀

网友G:
多关注定时器。。。

楼主:
用定時器怎樣做

用一個定時器產生PWM,可以讓LED漸變,兩個燈可以同相或反相漸變,現在要兩個燈異步漸變,變化如下描述(圖貼不上來):
時間第?秒: 0-1   1-3      3-5.5   5.5-7  7-8   8-9   0
L-LED:    漸亮   全亮  漸滅-漸亮  漸滅    滅  漸亮  循環
時間第?秒: 0-1  1-2.5  2.5-3.5        3.5-5        5-6.5  6.5-7.5
R-LED:    漸亮   漸滅   滅     漸亮至大半亮再漸滅  漸亮   漸滅至半亮

7.5-8.5  8.5-9     0
 半亮      漸滅  循環

漸亮:由一點亮至全亮;
漸滅:全亮至一點亮;
滅:全滅;
半亮:一點亮與全亮之前的狀態;

請大蝦們抽點時間幫看看,謝了!
3/6/9/11樓的兄弟,請給點幫助.

网友A:
不用发了,你懂就很简单,不懂说了你也还是不懂

没人会无偿给你些程序的

网友H:
前面说了用PWM实现

不同占空比亮度就不同,毫秒或秒的定时也很简单,让占空比随时间变化就可以渐变了,自己想一下原理,不难的

网友I:
设一个基本时标,其它根据你需要变就是了

这样可以输出的路数可以很多(当然不加扩展不可能超过IO口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