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总是乱码怎么办?

楼主(2007-07-31):
(无正文)

楼主:
加电的时候就是乱的.

再怎么复位也不起作用,只有断电重加,有时候会好.但多数都会乱.

网友A:
显示字符串最后面加个"0"

看看

网友B:
先看硬件.软件开机加延时.

网友C:
有可能是硬件电路数据线连的不对,或者是软件延时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