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07-07-31):
1.在没有示波器,只有万用表,板上也没有蜂鸣器、LED之类的,该如何判定单片机晶振是否启振?
2.AT89S51在ISP的MOSI是高位先进还是低位先进?
谢谢啦

网友A:
测量xt引脚电压,一般为2。2v左右

网友B:
测量ALE端电压

应为1/3VCC左右,因为ALE正常操作时在S1及S4各出现一次,占空比为1/3,频率为时钟的6分频

网友C:
二楼的经验好

赞成二楼的说法。

网友D:
同意2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