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遥控车是如何转弯的?

楼主(2007-08-01):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就是遥控玩具车是靠什么转向的,用到什么装置元件呢,可能这个问题比较弱智,请大家指教

网友A:
那要看他的动力了吧!

如果有前后的动力,还有左右的动力,两个一合力不就拐了吗?

楼主:
呵呵,我就是想知道,左右的力是用什么东西产生的

网友B:
低档车用电磁铁,高档车用比例控制电机

网友C:
左右轮分别用电机驱动

转弯时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就行了

网友D:
方法很多,自己去买几种拆开看吧

网友E:
5楼正解

一侧慢转一侧快转大半径转弯;一侧转一侧不转小半径转弯;一侧正转一侧反转原地掉头。去看看履带推土机

网友F:
我自己买了一个

前段时间拆了.转向是靠的是一个电机.如果电量不足的话,就没有办法转向了.

网友G:
呵呵,一般是某种电机加一些简单的机械结构

网友H:
自己拆拆看

网友H:
就我所知

最简单:直接一个电机,加一个位置限制杆。
另一种:线圈+磁铁,原理同上
高级:舵机,可控制角度(PMW控制)

网友:
呵呵,搞一个专门的差速器上去

网友I:
方法太多了

差速。舵机,电磁铁。等等

网友J:
玩具成本要低

左右轮控制不同的速度

网友K(2013-04-11):
靠左右差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