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串口电路设计要注意了

楼主(2007-08-01):
SCT的RXD要加上拉电阻,否则上电就进入串口中断(如果串口中断打开的话).
不过AT89C51好像不是这样,RXD内部有弱上拉.
NXP系列的ARM7使用中也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我怎么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所有的单片机rxd最好都加上拉

不仅是STC

网友C:
RE:

到目前还没遇到这类问题

网友D(2007-10-16):
第一次用就了、碰到啦

郁闷

网友E:
STC的IO口

的上拉确实弱很多
他说可以兼容AT89C ,,其实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