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3.3V的RS232变换芯片

楼主(2007-08-02):
请问
有没有3.3V的RS232变换芯片

网友A:
有啊

只是比较贵而已,MAX3232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73163/MAXIM/MAX3232.html

网友B:
不过转换出来的电压也比较低,好像是+-6v

网友C:
dd

http://focus.ti.com.cn/cn/lit/ml/sszt009c/sszt009c.pdf
很多自己去看
相关链接:http://focus.ti.com.cn/cn/lit/ml/sszt009c/sszt009c.pdf

网友D:
sp3232好像比max3232便宜,但是性能就不知道怎样了

网友E:
用5V的232加3.3v供电就行

网友F:
还是专用的3.3V转换芯片可靠的

  不推荐6偻的做法。

网友G:
我一直用sp3232

网友H:
3.3/5V兼容者亦可

网友E:
这是一门实践科学

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