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的ROM SEARCH命令

楼主(2007-08-02):
想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该命令
不知道能不能谈谈 有没有 好的 搜索算法
谢谢

网友A:
我没用过,直接按PDF文档做应该就不错了

  也可以去看看DALLES的应用笔记。

楼主:
数据手册 只写出了 大概的原理

更加好的搜索算法,有待大家弥补,我也思考了个,想跟了解的人,交流交流

楼主:
并且个人感觉 里头有很大缺陷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不知解决得怎样了

    最近有个开发DS18B20总线测温仪表的业务,非常希望与楼主及有过类似开发经验的朋友探讨。

网友B:
建议用IIC接口的器件...

网友A:
单总线多点测温速度慢

  参考网上的资料,单总线多点测温完成一个点的测量要占用1秒钟,不知是否可信。也想过I2C,其可靠性应该比单总线高。就是工程布线不方便,多了一根线,能否介绍些常用的一体化的I2C总线温度测量芯片。

楼主:
-->古道热肠

我个人认为 对于多点测温,单总线本身是一种很不错的总线,省口,接线也简单。至于时间,温度转时间750ms+ROM识别时间10ms多+[温度读取时间+温度转换时间(很短)],对于单个点,是有点慢,但对于,多个点,温度转换时间只要一次,只是ROM search花点时间。但是,单总线协议,感觉有缺陷。尽管每个芯片都有ID,但是,毕竟所有的单总线器件都并联在一起。其地址的不确定性造成了,编程的不确定性(不知道哪个单总线器件测哪儿的温度,比如ds18b20)

楼主:
-->古道热肠

共同交流共同进步 :)

网友A:
我也对地址确定方式有些迷惑

   我这仪表应用需要确定DS18B20的确切位置,我想过了,只能是先用读码器读出ROM内容然后将DS18B20编号,安装到目标位置后。将ID数据通过键盘输入机器与具体位置对上号,才能搞清楚哪个点对应哪个DS18B20器件,进而检测出该位置的当前温度。
  所以ROM的搜索实际上用不着,只要用好MATCH ROM [55h]就行了。这种理念不知有何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

网友A:
网上还介绍了一种方法

  就是接一个DS18B20,机器搜索一次全过程,发现新硬件,记录其ROMID,然后将器件定位,装到目标位置,再上一个新的DS18B20器件,再搜索。如此反复获取传感器的ROMID,个人认为这种方法虽然省掉了键盘输入的过程。但也很麻烦,还不如搞个读ID的装置省事。

楼主:
--> 11 楼

对于 目前 确定ds18b20的确切位置
似乎目前我想到的,就是 古道 您的思路
读ROMID,然后与实际的位置做一个表(实现ROMID与确切地址的一种对应关系)
然后,利用ROM MATCH 的命令,直接search

这儿有个困难就是,制表的问题
当然,将来如果说ds18b20坏的话
不好修理,你这种仪表(表内容换了)

楼主:
-->古道

我想问问古道
你这个仪表,一共用了多少个ds18b20?
有温度的显示么?

网友A:
测温仪表功能需求

  要求大于8路测温点,三总线分布,巡检并显示对应通道的温度值,超温继电器输出开关量信号启动降温装置。我认为仪表中配置表格需要增设EEPROM器件,准备用24XX或93XX存放对照表。想来想去,两种功能都要做,先做简单的,再做带搜索算法自动登记新器件的。的确为每个用户都配读码器不太现实。
   哪位朋友有类似的开发板或仪表盘也可给我推荐推荐,我需要1套做对比实验。上海有家公司做这仪表,有成品的。

楼主:
单总线的话,带8个以上单总线device比较困难

如果保证单总线数据不要出错是个难题

我原来想的一个办法是
如果同道不多的话
你用手摸着一个ds18b20
出现的一个温度变化,确认其位置
然后,在编程中,默认这种潜在着对应关系

搜索算法,应该是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

网友C(2013-06-27):
你好,我现在正在研究DS18B20的搜索算法,但是在接四个传感器时,搜索到三个传感器后没有跳出,还在查找,并且显示出来的数据是最后面一个的ROM。还没得到解决,希望你指点指点.

网友D(2013-08-20):
21楼的你好,qq441747863,求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