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89V54RD2的P4口

楼主(2007-08-02):
我最近在使用SST89V54RD2,在使用P4口时遇到问题,写P4口正常,可是读P4口却是高电平,即使外接低电平,读P4口状态依然是高电平,有哪位大吓有解决此问题的好方法,请指教!我曾看过几篇有关的讨论,好象对P4口的评价不高的.郁闷!

楼主:
SST 的P4

实验半个上午,读P4口的方法终于找到,也不知与其他口结构有什么不同,读口数据的方式竟有如此大的差别.

网友A:
那是因为

原来的指令已经基本上占了格式的可能性了。

就好像pc机上面的长文件名,实现方法相当复杂。

网友B:
谢谢参与

  谢谢3楼大侠的解说.不管怎样,问题解决了!
  不能直接读取,可以直接写,读取时采用与的方法可以解决.
  不知各位大侠还有何更好更省事的方法,不妨一块讨论,热烈欢迎大家的踊跃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