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转换

楼主(2007-08-02):
AD转换中输入是最大幅值为6V的正弦波....采用的AD转换器是C8051F内置的...

但是这样的AD转换器只接受0到2V的电压啊..我可以用运放和模拟开关来进行衰减...但是正弦信号幅值为负的时候就无法测量了啊....

怎么办啊啊啊啊啊

网友A:
vdd

可以用运放把地提高就可以了!!在硬件上做!

楼主:
那个...

运放本身是按负反馈接的.那么楼上大大的意思是说本来接地的+端串电阻后接+电压吗?
那这个电压大小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A:
dd

波形最大幅值是多少就以这个电压为中点偏置多少

楼主:
感谢

谢谢!!
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衰减3倍到-2~+2V
那么我的+端就接+2V就好了?

网友B:
A/D

+-6V幅值衰减---+-1V加直流偏置--0~2V;
    采样算法时,取+1V对应的A/D为0点;

网友A:
dd

同意楼上的

楼主:
明白了

基本明白了!谢谢2位!!!

网友C:
方法不错,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