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的使用

楼主(2007-08-02):
数字万用表上一般有二极管档,即有个二极管符号的档位

google了一下,说正向测试得出的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实际测了一下,正向显示值为0.245,然而反向显示值为0.625

这个反向测试时得出的值是什么意思呢?我测的二极管正向压降是0.245V吗?

PS:板子上有个管子不知道什么左右的,google也没查到确实的证据
贴片的,大概是7343的封装,上面有 “BAE” 三个字。好像是稳压二级管,
又有说是瞬态电压抑制器。 请大侠们指教。

这个板子是通过EMC4级测试的,与先前版本的板子比较,就是多了很多(大概5~6个BAE),且基本分布在板子四周。而先前没有这么多BAE的板子是没有通过EMC测试的。

还有,使用J226(6V22uF)的钽电容与通常使用的黄颜色的钽电容有什么区别吗?之前在板子上大都用1206封装的10uF/16v的钽电容。

网友A:
估计你测的那个二极管坏了吧...

楼主:
可以肯定地说:没坏

二极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在板子上直接测的,而不是单独测试单个二极管

只是不明白那两个值的含义

网友B:
废话

在板子上直接测受外围元件影响,这样测出的数据顶多做个参考

网友C:
稳压二极管有可能,关键是稳压多少...

网友D:
有些非标准的测得是电流(小型的),还有的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