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时器不准

楼主(2007-08-03):
我用定时器中断,方式2,中断5000次,到1秒,采用11.059MHZ
,为什么和电脑上的时间不准。。慢了。。程序如下: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
  TMOD=0x2;
  ET0=1;
  EA=1;

......

              switch(key)
                {
                  case 0x18:
                    TH0=0x47;
                    TL0=0x47;
                    TR0=1;
                    break;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cnt++;
  if(tcnt==5000)
    {
      tc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

           if(min==60)
            {  min=0 ;
               hou++;
               if(hou==24)
                 { hou=0;}
                 }

                 }
      dispbuf[6]=hou/10;
      dispbuf[5]=hou%10;
       dispbuf[4]=min/10;
      dispbuf[3]=min%10;
       dispbuf[2]=second/10;
      dispbuf[1]=second%10;

    }
     }

网友A:
压缩中断程序。。。

楼主:
请高手指点

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随便说说

每秒中断5000次,周期是500US,标准51只能执行500条单周期指令,加之如果有其它中断,可能定时器溢出多次,但只能执行一次中断,导致不准,中断只做必须的事,必须简练,中断不能太频繁,取10~100MS比较合适,当然也有可能是软件本身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自动装载

我用的是自动装载,如果用方式1,中断中装载,中断次数可以少些,,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补偿

    对中断的初值进行补偿,补偿的值与中断函数里程序执行的时间有关!

网友C:
TH0=0x47;

改下这里哦

网友D:
瞎说

这个时间是可以算出来的
我觉得是你中断程序长
使用重装载方式会好

楼主:
还是有些不明白

还是有些不明白

网友A:
定时器是硬件动作,不可能不准...

所以都是软件问题,或时钟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