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仪器中的自电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07-08-03):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是自电呀?

楼主:
我也不清楚

在仪器进行A/D转换之前要先进性“自电补偿”。

楼主:
进行

在仪器进行A/D转换之前要先进行“自电补偿”。这样最终测量得的电压值更精确一些

网友B:
自电是啥东东...

ADC是用了不少,自电是头一回听说...

楼主:
不能吧?

这方面我也不了解,我们这里的确用到了啊!怎么大家都不知道啊?

网友C:
dd

是不是ad在采样前达到稳定状态

网友B:
自校准还差不多...

网友D:
哈哈,自电的意思就是自己把自己电击一下……

类似于抢救时的电刷电击原理……

呵呵,说笑了……

这个‘自电’名词估计是哪个工程师‘自创’的名词!?

估计和猜测的做法就是:通电预热然后仪表自校正过程

楼主:
欣赏楼上的风格!哈哈

  我们的仪器是电法勘探仪器。简单点说就是先用发送机向大地供电,再用接收机接收大地不同位置(M、N两个供电电极上)的电信号,在对该信号进行处理分析,进而得到大地深处的电阻率、极化率等参数,再由专门的方法人员(一般是物探专业的吧,我们只管仪器部分)对这些参数进行分析,得出地下的什么什么情况,可以分析出哪里可能有矿,哪里可能有水之类的。
  接收机收来的信号中就有我前面说的“自电”,全称是“自然电位”:这是由大地自然产生的电位差,一般是10MV到100MV。由于可利用信号也很弱,因此在对有用信号进行处理之前,要尽量减少这些误差和干扰(除了“自电”还有50HZ干扰和放大器自身前置级的零点偏移等)。因此就需要进行“自电补偿”等操作。
  上面这些也是我刚刚了解的,本想上来问一下,自己可以偷偷懒不用看书也不用麻烦我们老师了。嘿嘿
还是非常感谢大伙哦!!!

楼主:
自电补偿

自电补偿是用一个直流电位把我上面说的“自电”补偿掉,以使测量信号放大时正负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