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的晶振

楼主(2007-08-03):
各位:
    本人在使用STC单片机的时候发现:STC单片机对晶振的要求太高,刚刚还能用,过会就不显示了,断电后过一会才可以恢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可能

跟别的51单片机一样用

楼主:
是啊,时好时坏

你这东西多少钱?????????

网友B:
可能性几乎为0

估计程序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C:
用久了你还会有更多新发现...

网友D:
芯片一致性不好

今天买的好,明天就难说了,别人用的好,你用就难 说了

网友E:
RE:

用了几年了还没遇到过这类问题,如是QFP封装的串个180殴电阻,具体的按手册上的接

楼主:
我用的是PDIP的封装啊,他们的芯片型号和后缀都一样 啊,没什么区别啊!
就是时好时坏,尤其是做脉冲记数的更糟,没法用!!!!!!!
具体也不明白什么原因,但AT的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F:
用了上K了,没有什么异常。就是断电保存(内部的FROM)不知

是外部电路问题,还是稳定性不好,调试麻烦。

楼主(2007-09-08):
那问题我找到了

    是我的PCB板画错了,MCU31脚接到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