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可以推荐一款便宜的单片机要求:

楼主(2007-08-04):
100片的价格5元左右
带UART通讯口
另带10个I/O口
支持C编程
开发工具便宜,免费更好。
先谢了!

网友A:
如果程序不复杂UART可以用软件摸拟

如果只单单看功能的话有很多1,2元的单片机可选;要想开发工具免费那么你的用量要很大那些代理商或单片机公司才干。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的回复,能否给个具体的建议,关键是有UART口,忘记说要4KB程序空间

网友B:
在51系列里找便宜的。一定有。

楼主:
谢谢

摆脱了,STC是哪个公司的产品?

网友C:
你搜索一下宏晶科技

网友D:
AT89S52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B:
用89S51还能省几毛钱呢。

网友E:
89c2051

网友F:
2051程序空间不够

网友G:
用台系的单片机 都能达到你的要求!

用台系的单片机 都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H:
叮叮当当

AT 89c2054
4K flash
开发设备简单

网友I:
支持STC的

STC12,STC89系列都可以,开发工具便宜:程序直接RS-232下载。www.mcu-memory.com

网友J:
用台系 的

HT48R05 2.6元/片
不过没有 UART  可以软件模拟

网友K:
符合要求的多了.

PIC的很多,开发工具可以从供应商那里借...
有个叫贝能的代理商...

网友L:
AT89C4051,4K的FLASH ROM

网友M:
ATmega48

绝对是最佳选择

网友N:
48不会低于5元吧

网友O(2010-08-22):
建议考虑一下ABOV吧

网友P:
一分钱一分货,,5/100=0.05???有那么便的吗

网友Q:
PIC12系列的,应该挺便宜

网友R:
华邦的来的了,性价比超好!

网友S:
51的mcu,通用。
几乎所有搞单片机的都会。

网友T:
5分钱一片的单片机,还带UART的?谁见过???

网友U:
KAO,服了你们了,07年的贴子都挖出来讨论!